塞斯纳坠河 电调摄像头 故障 检修求助

楼主(2011-07-24):
塞斯纳坠河 电调摄像头 故障 检修求助
感觉摄像头电路板上很多 白色的膜~估计是形成短路的原因,回家拆开擦干后 插上电视 正常显示2分钟~ 然后突然白屏了 。。。
电调的话 拆开擦干后 插电 有吱吱吱吱的声音(第二天还是这样)~ 油门低速抖动转不起来 吱吱声消失 高速时噪音很大 而且拉力上不去 换了
电机
依然如此。。

网友A:
电路板进水是不能通电的,必死。待干燥后用洗板水洗洗,再测试。干燥不是擦擦就行的,贴片里还有水,用吹风机吹。现在已经吱吱响,估计没戏了。

网友B:
楼上说得很正确~~~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天谢地 摄像头又活了。。。。

网友C:
又活了。。。祝贺吧。
进水后,直接断电。甩干水。晾干。放进干燥箱里干燥。两天后用洗板水洗去水渍。这样基本都能恢复。但是寿命难说。
楼主把电调的热缩套拆了,吧MOS块都吹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