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购回一个如东版 CJ0625B,请教220V供电方案

楼主(2011-07-24):
新购回一个如东版 CJ0625B,请教220V供电方案,谢谢,上图。

网友:
方案一,换220V单相电机,方案二 加变频器,方案三,加电容 ,

网友:
变频是王道

网友:
380V变220V,1KW以下,Y接或角接只需并接一无极性电容就行了。具体看:http://wenku.baidu.com/view/472d7d4bcf84b9d528ea7a33.html

网友:
楼上,貌似这样功率会下降不少吧。

网友:
用变频器,电机改三角接,使用有力。别加电容,也别换220V电机,都没力。

网友:
  强烈建议楼主用变频器!!!不要用单相电机!!我用过如东的机我知道的

网友:
加变频器吧!我就是一样的床子加了220v单项进三项出的变频器很好用!

网友:
换合适的单相电机 貌似不贵

网友:
上变频,将原三项电机改角接,变频器0.75kwTB有300元左右很好用,且可调速。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热心解答,方案基本明确,去套个变频器,
再次谢谢 :loveliness:

网友(2013-04-08):
国产变频器现在也不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