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kt板上的皮应不应该剥掉?

楼主(2011-07-24):
RT,目前很苦恼,kt板上的皮虽然有点重,但是强度很好,抗冲击能力甚至不亚于EPP,使劲在桌子上撞也只是有点变形,而且剥掉皮的kt板上透明胶很难粘住,不过剥掉皮后很轻,不容易摔机,求助高手。。。。

网友:
扒掉,不然切割难啊

网友:
kt板上的皮不重,有一定强度,没必要剥掉。

网友:
扒了你会后悔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切带皮的kt也不难,我分四刀来切:第一刀将上面的皮切开,第二刀切开一半,第三刀切到将近最下面,最后一刀使劲切断下面的皮,效果很好(有手术刀之类的就另当别论了)

网友:
没必要剥

网友:
看来你的KT板是冷裱板

网友:
晕,当然不剥的,这个剥了KT就不是KT了,还用KT干什么

网友:
扒皮就不爽了~~

网友:
我喜欢扒掉,我的机翼都是多层粘合在一起然后用热切割的,如果不把皮扒掉,两块粘合的地方,热切割出来表面一条一条的。

网友:
扒了强度大大下降

网友:
剥掉皮板就没用了

网友:
别扒哦,扒了强度差很多的

网友B:
如果楼主姓周,那就绝对不能扒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楼主姓周,那就绝对不能扒

 ……………………………………………………我妈姓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