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这配置行么 飞3D

楼主(2011-07-24):
遥控器   Futaba 10CG 2.4G
发动机   OS SPEED 91HZ-R 3D 带泵
加速管   hatori 938
斜盘舵机 JR DS8717HV
锁尾舵机 JR DS6321HV
油门舵机 JR DS6321HV
降压器   KS2203 SGP Reactor-X2
飞机  90SG

温控器 定速器  陀螺仪大家 推荐一下    上有副翼 还是无副翼  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A:
高压版啊??
这配置够爽。
不过若是LZ已到3D的水平了。。应该晓得怎么配。。
若是没到。这配置在LZ手上发挥不出它的性能。。

楼主:
谢谢 大家接着指点

网友:
陀螺仪  GY701  GY520  sparton760 都可以

无副翼要是回调就上,不会调就上机械副翼

网友:
 那么高配置。。。

楼主:
多发表意见 啊

网友:
祝你早日杀人
你还3D呢   先练悬停吧

网友:
701 带定速。 技术支持直接上V8

网友:
DS6321HV做尾舵不太合适吧? 楼主先上段视频看看平时飞3D有多猛

90SG 无副翼俺这里倒是现货库存

网友:
还敢搞油直.别D了.D伤人就有的赔了

网友:
心急眼高。。。安全角度是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压版啊??
这配置够爽。
不过若是LZ已到3D的水平了。。应该晓得怎么配。。
若是没到。这配置在LZ手上发挥不出它的性能。。

正解

网友:
同是新手劝你…先慢慢来…不然很容易成犯罪份子的

楼主:
入魔 6年 也算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