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ro装机过程中,尾舵机球头和机身擦碰如何解决?

楼主(2011-07-24):
想请教坛子里的各位高手,pro装机过程中,尾
舵机
球头和机身距离太近擦碰应该如何解决?
我第一次装pro,看坛子里其他人装机貌似都没有碰到这样的问题。左思右想应该不是自己装机失误导致,所以冒个泡上来问下 呵呵

网友A:
我碰到过。把橡胶垫圈和金属套去掉,只装垫片和螺丝就解决了。

网友B:
我是把舵机从下往上装,螺丝装下面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