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桨夹松动

楼主(2011-07-24):
大桨夹松动怎么解决啊 450SP 大桨夹和中联链接的地方虚位很大啊?各位老鸟怎么解决的啊 外丝横轴是全新的 而且已经锁紧 还是虚位大

网友A:
我是把原来那个垫片换成厚一点的~

网友B:
自己动手改

网友:
看看浆夹里的的轴承,除了推力轴承应该都是小内径轴承,大内径轴承是内丝横轴用的,假如一大一小,就说明你中奖了,换轴承吧

楼主:
标题
换了加厚垫片 松动问题解决了 但新问题又出来了 中联和桨夹感觉很紧 但是用一点点力又能推动 不知道这是正常的不?

网友C:
应该无虚位,很顺滑

网友D:
你是不是短中联买了套长的外丝横轴啊我的SEV2买短外丝横轴是刚好紧的

网友E:
这个,我的解决方法是在轴承上贴一圈胶带,一般都是轴承和座之间的虚位

楼主:
动也能动 就是有点紧 正常吗

网友A:
不是特别紧就别管了~飞飞就顺滑了~或者推力承轴上点黄油~

网友F:
紧可不行哦

楼主:
也不是太紧 用一点点力还是能转动的 以前是不用力都会动

网友G:
我在轴上套一层塑料膜,在嵌入轴承,效果显著。安装时比较费劲,需耐心。。。。。

网友H(2012-11-07):
你们说的是轴松啊,我的是装桨的时候松,我也是用胶纸包厚一点,这样不会太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