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8000能7.4V lipo直驱么?

楼主(2011-07-24):
从AR8000的说明看,AR8000支持3.5V到9.6V电压输入,应该能用7.4V 直驱,有高人尝试过了么?

Specifications:
  • Type: AR8000 DSM2 High-Speed 8-Channel Receiver
  • # of Channels: 8
  • Modulation: DSM2
  • Band: 2.4Ghz
  • Dimensions (WxLxH): 32.3 x 34.3 x 11.4 mm
  • Weight: 9.4g
  • Voltage Range: 3.5V-9.6V

网友:
不懂 顶一下

网友A:
可以的
所有rd系列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
所有rd系列都可以

AR7100和AR7100R,接收都专门引了一根输入电源线出来,而且线径交粗,也方便用T头或田宫头,但,AR8000与普通接收一样是针脚的,
感觉即便是做个转接线,线经也会比较细,7.4v直驱的电流不知能承受不。

网友A:
楼主,是这样的。7100是高压接收,内置5V稳压,可以提供两种电压,即可以供给高压舵机,有可以给标准设备提供电力!但是ar8000这类的,没有稳压,提供的电压和外部输入电压有关。如果使用高压,那么所有舵机就只能都是高压的了……

网友:
使用高压要小心,设备不好容易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这样的。7100是高压接收,内置5V稳压,可以提供两种电压,即可以供给高压舵机,有可以给标准设备提供电力!但是ar8000这类的,没有稳压,提供的电压和外部输入电压有关。如果使用高压,那么所有舵机就只能都 ...

谢谢讲解 ,如果所有输出跟输入一样都是7.4v,THRO倒是能解决,其它非十字盘通道就有问题了,估计陀螺秒烧。
唉,被AR8000的电压参数冲昏头了:loveliness:

网友:
Voltage Range: 3.5V-9.6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