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问问,雕刻机的主轴能不能加个夹头当钻来钻孔?

楼主(2011-07-24):
弱弱问问,雕刻机的主轴能不能加个夹头当钻来钻孔?

网友A:
当然可以,你试下就知,转速和材料要匹配。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偶还想问问,通过变频器的主轴,是不是转速越低,转矩会越大?

网友B:
回复 网友C:
额定转速以下,扭矩保持不变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这位大侠

网友D:
刚开始时,一般情况下是卡停了,再试多几下是钻咀烧坏了。

网友E:
可以,最好是用手动,不要用电控,这样就很好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