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油门低空通场(超过2/3时)听到电机间断停顿的声音, ...
大油门低空通场(超过2/3时)听到电机间断停顿的声音,怎么回事?

楼主(2011-07-24):
朗宇
电机
2814电机、4S花牌2600mah、好赢40A电调、12浆,昨日大油门低空通场(超过2/3时)听到电机间断停顿的声音,怎么回事?电调设置过、电机座稳固无震动。40A电调还是不够?好赢电调保护了不是这种情况吧。懂得请指教,谢谢。

网友A:
关注!我的也出现过 此情况!银燕2220,好赢30A!

楼主:
顶,等指点中。。。

楼主:
再顶,等5IMX里的高手。。。

楼主(2011-09-19):
发了两个月的帖,继续找坛里高手。。。

网友B:
轴承有没有问题

网友C:
个人感觉是干扰所致!
大油门时电流较大,恰好到达干扰接收机阈值时,可能会导致出现油门丢失现象

网友D:
小分析一下 既然电调你设置过 肯定设了电调刹车 通场时信号可能刚好中断 电调刹车 试试把刹车取消 就算信号断断续续的也不会突然停转

楼主(2011-11-16):
换了个50A电调好了,40A电调小了,就这原因。

网友E:
保护了吧。

网友F:
电调保护吧。。。电流大了 或者说螺旋桨没不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