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补船,求助。坐等N天竟只有一人答疑,是问题太白痴还是大家太冷漠?

楼主(2011-07-24):
网上拍了0.06纤布和环氧胶。
我的是小虾艇,右前艇身和水泥岸发生了非正常关系。底部有纵向裂纹,上下两部分船体结合处亦开裂。

请问我应该怎么样施救,具体步骤应该是怎样的?

我问了卖家只知道船体和布上涂胶,然后包。

具体问题1,是否在先处理裂缝再包布,如果要处理裂缝应该怎么处理?
问题2,布的话需要包几层?
问题3,是只包裂缝附近还是要包整个右前艇身?
问题4,因为船身本身就是玻纤的,打磨和上漆应该怎么选择材料和操作?
补充问题,船身的漆要不要打磨掉再进行修补和包布。
谢谢。

网友A:
1.縫隙處直接用環氧灌死
2.一般2層就可以
3.要比縫隙大些(參照補車胎)
4.乾透后(一定要乾透)先粗砂紙,后細砂紙沾水打磨光滑,上漆看個人條件

不足的請樓下補充。。。。。

楼主:
自己顶。不知道是这个问题太白痴了还是太高深了?

网友:
不救拐掉买新的咯

网友:
引用 网友A:
1.縫隙處直接用環氧灌死
2.一般2層就可以
3.要比縫隙大些(參照補車胎)
4.乾透后(一定要乾透)先粗砂紙,后細砂紙沾水打磨光滑,上漆看個人條件

不足的請樓下補充。。。。。

补充一下:
1、0.6的玻纤多包几层吧,4层。
2、刷油用手喷漆就很好了。
3、船体若是胶衣,只需打出毛面即可,如果是油漆,应磨掉再修补。

另外,这个问题并不高深。

网友:
手工糊的0.6玻纖布加上膠4層太厚了點,樓主是小面積破損,只要有點強度,不漏水2-3層足夠用了,手噴漆因為壓力低,噴塗后表面不是很光滑,有條件還是用泵噴的好

网友:
无图,不知道到底撞变啥了。如果粉碎性骨折基本上很难回到原状。
修补后原则上线型不能改变,因此一般都把碎片合起来后从内部补。线型改变后以后就得重新调船了。具体几层布也不一定,用的布不一样,环氧树脂用的哪种都关系到修补层的厚度。自己摸着石头过河吧,反正不够明天再加层也可以。打磨:水砂纸;喷漆:自喷漆也能对付,油船的话还要补防腐蚀光漆。
LZ的贴不好回,这个问题真不好数字化。会做的事不一定说得出来的。

网友:
我的玻璃纤维 的CAT也有点喽,船底能看到裂痕,请问这么补一下呢,每次玩都进了不少水,到处去都费劲啊。
CAT里面没空间弄,好像只能外面弄了把,是要把漆磨掉重新贴2层吗?

楼主:
我准备试试了。打磨胶面,封裂缝,上胶水,上布,上胶水,打磨,上漆。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流程吧。

网友:
lz,你最好上图吧。。。

网友:
船殼最好在裏面修補。這樣會在不改變線型的情況下保持美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