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不能手动回中,高手来帮!!

楼主(2011-07-24):
今天试飞,在场地换电池时油门杆忘了关掉,接电后电调“滴滴------”了几下,不知干嘛,然后有一个舵机变成---------。就是动哪边往哪边动。我快没备用的了,明天还想飞啊!!!!!呜呜----------

网友:
描述的稀里糊涂的

油门最低,重新上电,检查舵机插头是否松开,、
这种情况不会损坏舵机的,我也干过这事

、动哪边往哪边动啥意思啊,是上电之后动舵机摇臂,扳到哪就停在哪,还是动控,舵机不回中。第一种情况可能是扫齿,第二种情况也可能是扫齿,但舵机会响。。

玩多了就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神马情况?

网友A:
估计是用手往一边掰,就掰过去了,不会自动回中。扫齿,电机和电位器脱离,可能是这样。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lz的描述很深奥。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用手往一边掰,就掰过去了,不会自动回中。扫齿,电机和电位器脱离,可能是这样。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lz的描述很深奥。哈哈

我也没看懂~~~语文老师死得早~~~~

楼主:
  对不住了,太急了。就是——————————我把遥控的操纵杆往左边掰,舵机就往左边动,反之亦然,但松手后不回中。就像坦克调炮塔,动一下杆子就往那边动。

楼主:
我以前飞机坠湖损了三个舵机。以前拆舵机底壳减重,后来舵机散架,装不回,又烂了三个。还有一个被我随手扔在地上,然后一不小心一脚踩成塑料片了。算算都在舵机上挨了一百多块了,一共也上了一千多块的设备,可还是没爽爽的飞航线。我幼小的心灵经不住打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