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3.0P和真机有很大的差别

楼主(2011-07-24):
比真机灵活,但是又比真机飘得多,里面有副翼和无副翼的一种飞机飞起来都一个感觉,如何调整?

网友:
你确定是一个感觉 我怎么感觉分别很大呢

楼主:
极其确定,有副翼的就是有副翼的,飘一点,打舵完不会自己修正,无副翼根本不像无副翼,也是飘,和有副翼一样,打舵完也不会自己修正

网友:
我怎么感觉无副翼和有副翼感觉差别及其大呢。。。。。 你真的确定一样?~
貌似无副翼不会自己修正吧?  反正我飞真机的时候感觉不到··就是灵活·

网友:
把速度降下来。降低灵敏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极其确定,有副翼的就是有副翼的,飘一点,打舵完不会自己修正,无副翼根本不像无副翼,也是飘,和有副翼一样,打舵完也不会自己修正

你说的这种可以自己修正姿态的三轴不叫无副翼,而是平衡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