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拆450M

楼主(2011-07-24):
今天把旧的450M拆了!看线圈都变色了,所以想着把定子拆下来换上无氧铜漆包线!谁知敲了半天都没把定子敲得下来!最终还是敲坏了!不知兄弟们有没有好点的方法能拆下来呢?

网友A:
没拆过不知道

网友B:
水煮半小时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用烙铁加温到400度了!漆包线的漆都开始溶啦还是敲不出来!不知还有高招否?

网友D:
论坛上收收!我就成功搞定!记得用套通垫下,再用3mm的起子顶着电机的菊花敲啊敲啊…

网友E:
这个电机不好拆!有点紧

网友F:
貌似得从屁股敲着轴给他敲出来,因为轴输出端有个轴肩,只能从屁股敲了。
天蝎星的电机就好多了,直接一个卡簧,去掉就能分离定子和转子了,顶丝都不用卸

楼主:
LS的两位都误解了!我现在想拆的不是轴!是绕着线的定子!想把定子给弄下来重新绕点好线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