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大家帮忙看看-这个银燕舵机还有救吗?

楼主(2011-07-24):
俺的的f3p的副翼
舵机
用的是银燕8g舵机,用了几个月了,但是最近好像开始抖舵。
遥控器
副翼摇杆归零的情况下,副翼就抖个不停。如果将副翼摇杆拨到其他位置,副翼就不抖了,但是摇杆归零后,又抖个不停。
已经排除接收机和遥控器的问题,就是舵机的问题。
请教大家
1. 这个舵机的故障原因
2. 这个舵机还有救吗
3. 大家飞f3p用银燕8g模拟舵机的,是不是副翼舵机用银燕也就这么个寿命了?
先谢了。

网友A:
 时间久了,电位器中立点附近磨损比较严重,可以用wd40清理一下,然后拧几下!可以顶一阵,你想继续用还得换电位器!、
飞了几个月也得看你非得频率啊,呵呵,飞得多了,自然磨损就大,正常现象!

楼主:
先谢谢楼上的,我每个月飞大约4次,所以频率不算很高吧!

网友B:
应该是电位器问题, 可以先卸去上面的壳和最上面的齿轮,上电用手转电位器看能不能然让他不抖,不抖的话就行了

网友C:
楼主每个月才飞大约4次,我每个星期也不止4次,副翼舵机用银燕8g舵机还是比较耐用的,我的一架F3P飞了几百个起落,炸了几次机才出现抖舵问题,舵机没有修,直接又换了个新的,其他飞机也多数用的银燕8g舵机。

网友D:
重新买一个吧,保险点

网友E:
我飞一个月就坏了,模拟的那种。但是我每天三块电池以上。。。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了,听大家的直接换新的。

网友F:
08D,不要用08A~~~~出现这种状况的舵机飞起来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只是看着不爽。我是直接废掉换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