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小白提问...急在线等.

楼主(2011-07-24):
今天想接来试脉冲板.可是不知道怎么接.我的驱动板信号输入是EN+- DR+- PU+- 共6个口 没有5V输入.脉冲板是CLK EN DR +5V 其实同样就是 方向使能脉冲3个但多个+5V.应该如何接现在的脉冲控制板呢? 3个接口都接我的驱动的-还是+?
5v接哪里?
希望大家帮解释一下..谢谢. 跟共阳共阴接法有关么?

楼主:
按我的小白有限的知识.

是否是 脉冲发送板的4条线  对应步进驱动的
EN---接EN负
DR--接DR负
CLK--接PU负
5V--接步进驱动的所有正极?

如果说对了。请给个笑脸就好了。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我的小白有限的知识.

是否是 脉冲发送板的4条线  对应步进驱动的
EN---接EN负
DR--接DR负
CLK--接PU负
5V--接步进驱动的所有正极?

如果说对了。请给个笑脸就好了。谢谢

     完全正确

你的是这款板吗?

楼主:
谢谢楼上2位.电机已经能动了

不过我接的是这2个东西

楼主:
脉冲发射板和步进驱动已经接好.上电,能用了.刚刚朋友给我做了个程序.想烧到单片机里.可是我不会烧.老是让我上电. 我是按标准方法做的.先断电5分钟后.选好Keil软件里的单片机型号及所需要的程序.其他默认.点击下 载按钮,然后给单片机上电.就一直提示请给mcu上电.郁闷. 有人说串口23口调换一下.我也调换过了.依然如故.哎...怎么办?请问如何是好?哪里做错了呢?

楼主:
串口测试是好的。短接23脚。串口助手测试能发能收。谁能说下改怎么做呢?

楼主:
没有人帮忙 跑去买了条CH340的USB转串口RS232的线.一样无济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