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更爽的视频眼镜

楼主(2011-07-24):
目前用的X-MAN视频眼镜效果不咋样,只是能用而已。觉得飞行的话还是单目眼镜好,淘宝没有卖单目的,百度出来都是军用。。哪里有路可以搞来玩玩?
双目的话如果视角更宽就好咯,也可考虑。

网友A:
摄像机黑白目镜可以不 可以视频输入 就是还没有研究透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彩色的?这玩意看着就是做的人少,所以都很贵

网友:
以前有看到过彩色的 现在找不到了 这类目镜都是 老款摄像机取景器里拆出的 基本上都是黑白的 现在的摄像机 取景窗都是数字输入的 很少有模拟信号输入的了

网友:
800x600 物理分辨率的也有,单单一个显示单元就要5、6K

大家可以看看TB上卖近2W的那种视频眼镜,就用的这种显示单元,这种显示单元的光学透镜系统就要2K多。

网友:
肯定买双目的,现场感强啊,降落可以靠人提醒来练习,多练就熟悉了

楼主:
擦!

还是搞个架子,把MP4放眼前好。想看哪看哪

网友:
要是有人做,我就买一个玩玩。

网友:
有空来找我啊!试试我的眼镜哈

网友:
单目看起来很不习惯

网友:
索尼好像出了个单目得 叫视像眼镜好像,你可以百度查视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摄像机黑白目镜可以不 可以视频输入 就是还没有研究透

这个需要两组电压输入。+5、AV、地、+12、空、+5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俺可以搞来单目的,640x480 的物理分辨率,但是成本高啊,做出来要1.5K左右。

其实单目双目就是少一个显示单元的问题,驱动板本身都是用一个,只不过一个驱动板接了2路信号出去,相当于是并联,所以驱动的成本将不 ...
550就能买到,而且是专门的单目驱动板,尺寸很小。

网友:
800*600的单目成品有卖的。5300元。0.59寸的oled屏。也有7000多的0.61寸的屏,区别在于一个民用一个军用。军用的能在零下40度使用。

网友:
直接买AIo眼镜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需要两组电压输入。+5、AV、地、+12、空、+5

这个显示器我已经搞定了 应该是:+5V -5V 3.3V GND AV 顺序没看 直接板子上接的
另有一路OSD可不接
屏还蛮清楚的 就是小了些 需要加个目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550就能买到,而且是专门的单目驱动板,尺寸很小。

帅哥,550的单目哪里弄?
俺最近买了个,花了我800多,莫非俺被黑了,求指点
去CNC个框子架子乱七八糟的,要1.5K左右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帅哥,550的单目哪里弄?
俺最近买了个,花了我800多,莫非俺被黑了,求指点
去CNC个框子架子乱七八糟的,要1.5K左右了
你找这个人,QQ791242645。深圳一家公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找这个人,QQ791242645。深圳一家公司的。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