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通的老炸,大家推荐个四通吧,谢谢!

楼主(2011-07-24):
我的V120D02老是控制不好,每天都在换件,受不了了。想先进个华科尔的四通,呵呵,有一个2603的控,可以省点钱。大家说是CB180D、V120D01、V200D01那个好呀?要是有特别好的物美价廉的不是华的四通也可以。

网友A:
我是先飞V200D01的。
无副翼比较稳;另外,无刷电机寿命也比较长。
我飞V200D01只炸大齿。

网友B:
 CB180D 比較好,但馬達是370有刷馬達,
可考慮CB180Z

网友C:
旋翼头改成d01的就是4通了。
也正好练习拆修技术

网友D:
再练练模拟器,把反射练好。

网友E:
回复 楼主:
V120D02 或 4G6V 我裝練習架用來練倒飛反射動作,因片來片去要在比較大的地方練。在家就練 V120D01 的前身 4#6 或 4#6 Bell,點撞都損傷有限,一日隨時練到十多個起落,每次八分鐘,舵機電池十字盤全部接收 D02 的二手料,舵機點震都無影響,發脹電都飛到五分鐘,以前用 4#6 原裝槳撞斷過幾對,但改用D01 主槳後就從未斷過 !

楼主:
其实我就想要一款大号的九鹰260A,可以在室外玩。有没有一款性能类似260A的,但是比较大,在室外能抗些风的?

网友F:
120SR是首選,即MSR的哥哥。

网友G:
原帖由
lxmu
于 2011-7-24 22:25 发表
再练练模拟器,把反射练好。
正解

网友H:
6通好飞,高度容易控制,换了4通更杯具,除非你飞锤子机

楼主:
我260A在家里飞的挺好的悬停、自旋都可以,航线不稳,但是穿个门什么的没问题。在室外,没风的时候来两个俯冲也可以。模拟器上450机可以对尾悬停,虽然不是很稳,但坚持10分钟不炸是没问题的。可是到了真机,老是乱飘,要不就下降脚架着地,要不就升的很高,飘的老远,很不稳定。本想控制回来的,可是因为机子小,远了就看不清状态,造成炸鸡。我觉得六通飞机不应该那么难飞的,是不是机子没调好呀?因为我对调机一窍不通,要是有高手帮我调一下就好了,我飞飞手感,就知道正常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那么,一旦机子出了问题,我就可以及时发现了。不知有没有调华机的高手呀,帮帮忙教我一下,我去航模店求助,他们说,华机就这样,调也调不出来。

网友I:
亚拓100,很好飞

网友J:
多练模拟器才是王道啊!

网友K:
模拟器 。。。。。。。吧

网友H:
D02在室外风小的时候是很好飞的,LZ不要一味责怪飞机,手法是要练的。
你练一个月对尾,一个月侧面和对头,我是说每天飞。如果还不行,再找原因。

楼主:
亚拓100大家就不要推荐了,我不会买的。我想要一款40厘米-50厘米的四通机,在室外能自由飞翔的。

网友L:
没有坏飞机,只有糙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