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顶是不是少了什么

楼主(2011-07-24):
尾顶老锁不住,刚发现原来是螺母被拉出来了,但问题又来了,怎样才能不拉出来呢,是不是少了什么,这个是刚买的二手的,把手上紧了,间隙还很大

网友:
做个压板把螺母压住

楼主:
真不行的话,直接用电焊焊在一起算了,不知有什么后遗症没?

网友:
或者横向打个孔。。用螺丝把螺母锁住 。。

网友:
拆出来,重做一个有锥度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