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ACH3中端口灯不亮

楼主(2011-07-24):
MACH3中端口灯不亮 电机已经设置  软件重装了7  8遍了  还是不行  请问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MACH3中端口灯不亮 电机已经设置  软件重装了7  8遍了  还是不行  请问是什么原因呢

电机输出、输出信号等必须准确设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输出、输出信号等必须准确设置好。

多谢前辈指点  问题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