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手们 追尾和金鱼尾到底是怎么样的?

楼主(2011-07-24):
本人直机一直没人教都是自己摸索的   现在也就敢过4面悬停   但是飞机一直有问题没解决
就是在飞机悬停的时候   不打方向舵  尾巴稳稳的  一打方向舵   在停止打舵的时候尾巴会晃一下   我之前一直叫这个问题是追尾
金鱼尾我理解成   在悬停不打舵的时候  尾巴在那自个晃

可是今天模友把我搞蒙了   他说我的飞机那是金鱼尾    追尾才是不打舵自个在那晃

请问 是不是我理解的错了还是模友的理解错
高手帮解答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人直机一直没人教都是自己摸索的   现在也就敢过4面悬停   但是飞机一直有问题没解决
就是在飞机悬停的时候   不打方向舵  尾巴稳稳的  一打方向舵   在停止打舵的时候尾巴会晃一下   我之前一直叫这个问题 ...

你是对的

网友:
标题

把感度调到80以上,感受下啥叫追踪……我觉得金鱼尾就是慢慢的大角度的追踪吧……个人理解了,一起等大牛指导

网友A:
其实很简单。
快的就追尾。
慢的就金鱼尾,你看过金鱼尾巴摆的很快的吗

网友B:
LZ,你那个“停止打舵的时候尾巴会晃一下”其实叫“回弹”,跟追尾和金鱼尾是两回事~
追尾,就是尾巴急速摆动,一般是陀螺仪感度过高引起的。
金鱼尾,就是指尾巴像金鱼的尾巴一样较慢地摆来摆去,一般是机体振动过大或尾巴机械部份不正常引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很简单。
快的就追尾。
慢的就金鱼尾,你看过金鱼尾巴摆的很快的吗

网友:
6楼的说法正确

楼主:
哦~~~~~~~~ 我终于明白了  我的陀螺仪是罗技 LTG 2100T的  现在感度就是76  感觉很好啊  不动不跳的  但是   打消舵量方向还是有点回弹  打大角度就没有了   还是不解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请问回弹是什么问题呢  怎么解决

网友C:
回复 网友B:

LTG 2100T 沒用過。 PG800 有左右回弹感度設定   或改用速度高一奌的尾舵機有幫助。

网友:
在控里加感度 直到尾巴左右来回晃动 在稍微减少感度 尾巴就锁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请问回弹是什么问题呢  怎么解决

回弹与陀螺仪的设置有关,如果你的陀螺仪没有这方面的设置,可以把尾陀的球头装在舵臂离轴心最近的孔,这样可以减小回弹的幅度。

网友:
6楼正解

网友:
追尾是频率快,抖动规则;追尾并不是故障,而是感度过高,降低感度就能解决。有时虚位大导致低感度时仍有追尾,只需降低虚位即可。

金鱼尾频率慢,摆动不规则,有时加油或下降时才大摆,极难控制。金鱼尾是一种机械故障,发生在尾推,尾桨夹,八字或轴承上,要调整这几个机械部位才能解决。

网友:
本来见解是对的,被人家一蒙,糊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你那个“停止打舵的时候尾巴会晃一下”其实叫“回弹”,跟追尾和金鱼尾是两回事~
追尾,就是尾巴急速摆动,一般是陀螺仪感度过高引起的。
金鱼尾,就是指尾巴像金鱼的尾巴一样较慢地摆来摆去,一般是机体 ...

谢谢,学习了。终于搞清楚这三者的区别了

网友(2012-09-28):
你是对的,金鱼尾就是在那晃啊晃啊晃啊晃啊。。。。。。晕了没?

网友D:
引用 网友C:

LTG 2100T 沒用過。 PG800 有左右回弹感度設定   或改用速度高一奌的尾舵機有幫助。

给陀螺仪 增加点延时,是不是有相同的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你那个“停止打舵的时候尾巴会晃一下”其实叫“回弹”,跟追尾和金鱼尾是两回事~
追尾,就是尾巴 ...

这是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给陀螺仪 增加点延时,是不是有相同的效果??

陀螺仪 增加点延时, 只是改善一些低响應速度的舵機高速擺尾 (tail wag) 的情况; 跟停止打舵的时候尾巴会晃一下的回弹没有幫助。

网友:
一直想发个关于这三者的直观现象的帖子,6楼的正解。

网友(2013-06-16):
这个问题一直也在纠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