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速求,各位过路的老鸟

楼主(2011-07-24):
我想参加P5B
比赛
飞机参数:翼展:1800mm 机身:1100mm 空机重量:600克 升力面积 35平方分米要求用2S
电池
请教大家,电池、
电机
、电调、折叠桨 配置在这里先谢谢大家啦! 我想用2217电机。

网友A:
都要参赛了还对自己的设备这么不了解??还比个毛啊。让人家带你飞不是更好?
1.8M的,估计领航的机,和小航迷的机都可以吧。电机要根据机身的尺寸来陪,KV在1000左右。浆至少10-11寸吧。电调大概40A。

网友B:
比赛的KV一般用1800到2000,桨用12*8或者更大的,P5B-2都是用大动力爬升的,6秒左右爬升到150米以上高度,P5B—1因为动力时间计入成绩所以可以随便配

网友C:
领航1800吧,有配套电装的版本

楼主:
谢谢,回帖的朋友
谢谢,回帖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