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指导一下。

楼主(2011-07-24):
我现在KDS控用的是8颗1300毫安GP镍氢电池,控的里面有个电池盒。现在用的是原来家里三星1.2V---180ma×2的充电器,2个一充,24小时才充4颗。8颗充好就要2天2晚的时间。太痛苦了。请问一下高手们能自己做个8颗一起充的充电器吗,都要什么材料,我现在家里有一个充12V摩托车电瓶的充电器,一个48V电瓶车的充电器,一个三星1.2V---180ma×2的充电器。还有3个IBM笔记本上用的充电器。一个台式机上用的电源,都是好的。这个想法能行吗,能的话做起来复杂吗,还要什么材料,工具,我是个理论菜鸟,不过动手能力还行,望有老师教我做做。平时我没事的时候也喜欢捣鼓捣鼓。实在不行的话,就请懂的朋友们告诉我一下,要是买的话,买什么样的充电器又可以充我那8颗1300毫安GP镍氢电池,又可以充我固郎450原装11.1--2200毫安的那个电池。一个刚入航模的新手在次表示万分的感谢。

网友:
我4节镍氢电池能用半个月。电压能维持在5.2v到5v之间

网友:
成改锂电不就可以了吗。一次就可以充满了。

网友:
买个B6吧,镍氢和锂电都可以充。

网友:
直接B6算了,电池串起来直接可以一次充饱,后面也可以直接改成锂电的,B6也可以充,根据你现有的充电器想改个8节镍氢充电器不好改,没有价值了

楼主:
忙了几天,没上线,谢谢大家咯。那B6怎么才能充我这8颗镍氢电池呢,难道B6上有电池盒子。
谢谢大家,能在说明白点吗。我弱啊。呵呵

网友:
要自己另外买电池盒,一般卖电子配件的市场有的。

楼主:
谢谢,在TB上看了一下B6的确不错可以充好多电池呢,145一个准备搞一个,那个知道什么牌子的好啊,我看的是飞科达的。质量不知道怎么样,在次谢谢坛子里的兄弟们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