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做了个盗版的简单无刷电调!!

楼主(2011-07-25):
也做了个盗版的简单无刷电调!!在论坛里看到有魔友做简单的无刷电调!自己也模仿做了个!
只能电压调速!应该叫无刷驱动才对!其功率较少!
原创见谅!
电调只用了3个TDA2030!
图片是手机照的!很模糊!没办法!

网友:
頂樓主,輕輕問一下,這傢伙多少A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弱弱地回答:没有测试过!因为没工具!

网友:
这个电调的原理是什么,如何换相的?

网友B:
如何控制转速啊???
如何和遥控器的接收头连接????

网友C:
会烧的,TDA2030电流最大好像是3-5A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何控制转速啊???
如何和遥控器的接收头连接????

只能电压调速!
这个只是一个无刷驱动电路!
实用性并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烧的,TDA2030电流最大好像是3-5A

问下有什么比TDA2030电流大?

网友:
我以前玩过VMOS功率管,可不可以用三个TDA2006,当然2030也可以,再驱动VMOS管,电流非常大,50A没有问题的!一般的VMOS管,也就几块钱一只!

网友:
这样功率不大

网友C:
不如买XXD30A,也就三四十块钱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如买XXD30A,也就三四十块钱的事

醉翁不之意不在酒!

网友:
TDA2030应该是音频放大器,50W的峰值功率

网友(2013-02-07):
是音响用的那种管子吗?

网友:
如何控制转速啊???

网友:
调电压来调转速吗

网友:
.dongfang99: 关于你在“也做了个盗版的简单无刷电调!!”的帖子
nihao.dongfang99: 你好,这款电调的电路图,可以再画一个清晰的吗?我正是需要制做这个图上的电调。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