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入600pro的童鞋们请注意!

楼主(2011-07-25):
上金属舵臂球头的时候一定要温柔,到头了如果没紧也要轻,因为。。。。。。。。。。。。。我的就。。。。。你们的懂的。。。

网友:
我不懂牙

网友:
杯具啊!我是在上电机座的时候吧螺丝拧断了,最后又在旁边钻个空攻丝搞定

网友A:
我看到那纤细的球头螺杆 ,立马就很温柔的点了点螺丝胶 ,又很温柔的旋上金属舵臂,然后很温柔的等螺丝胶干:loveliness: 结果, T  M  D什么都没发生,球头就装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到那纤细的球头螺杆 ,立马就很温柔的点了点螺丝胶 ,又很温柔的旋上金属舵臂,然后很温柔的等螺丝胶干:loveliness: 结果, T  M  D什么都没发生,球头就装好了

网友:
看来吃的都挺好,有劲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到那纤细的球头螺杆 ,立马就很温柔的点了点螺丝胶 ,又很温柔的旋上金属舵臂,然后很温柔的等螺丝胶干:loveliness: 结果, T  M  D什么都没发生,球头就装好了

处女飞我还是很温柔嘀

网友:
那东西也太脆弱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