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履带求求帮忙指教, 感谢

楼主(2011-07-25):
各位前辈, 先谢谢指导, 我的是猎豹, 向前走没问题, 但一后退, 一边的履带就会像图片中的卡着驱动轮,另外一边完全没问题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呢, 检查过履的长一格, 少一格也不行

照片3

照片3

DIY音响

DIY音响

网友:
应该是驱动轮有问题了……

网友:
看看是不是驱动轮的虚位太大了?

网友:
我的三号也有过这样的问题,后来好像是把诱导轮拧紧就好了,顺便检查下路轮,当然买个内8外12的轴承折腾一下驱动轮减少虚位,也能更好避免这样的悲剧。

网友:
标题

驱动轮的问题,拆下来仔细观察一下就会发现症结了

楼主:
迷团解开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迷团解开了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楼主:
问题不是驱动轮也不是诱导轮, 而是负重轮

网友:
你音箱是咋搞滴呀,说说呢

楼主:
饮料包装, 现在改用蒸馏水平了

楼主:
开迷了

沒卡履帶的

沒卡履帶的

卡履帶的

卡履帶的

网友:
LZ如何解决?

网友:
我的原来好好的,玩了一段时间也有这个病了

楼主:
我技术, 工具, 材料 也没这里的大大好, 只好用最原始的方法处理

楼主:
哈〜〜有人顶出来就贴一下完成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