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款MD933】欲换齿轮组 才发现。。。

楼主(2011-07-25):
老款MD933欲换齿轮组 才发现。。。从飞越买了的整套齿轮组似乎和原配有不同,特发帖请教:

我那个原装传动齿和电位器之间的铜柱是铆在电位器上的。(看了半天也不知道别人遇到此问题怎么拆)

然后又发现新买的传动齿通往电位器那里竟然是一个圆柱切掉一个弧的构造,不通用(是不是我需要从新买个电位器换上就可以安装了)

最后总结出来了:
1) MD933原装的似乎是把那个铜柱的另一段铆接在电位器上,从而拧动电位器的!
2)飞越的933齿似乎是利用铜柱插入后卡位拧动电位器的!

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

那么现在我是否应该买一个类似的电位器(半圆卡位形式)就可以安装了,请大家有经验的不吝赐教!

楼主:
不知道可以买到一个适合我新买的飞越933齿的电位器么?

网友A:
好累,又要换齿轮又买电位器,直接换个舵机算啦

网友:
用格宁舵机的路过

网友:
楼主买的齿轮是配套新款933用的,和你的老款933不通用。。。。。
一句话:买错了

网友:
支持拆开修,关注下文。

网友:
插入式的电位器是新版的!

网友B:
舵机老款……配件新款……不匹配啊……

网友:
貌似我的是老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累,又要换齿轮又买电位器,直接换个舵机算啦
我玩这个从不说累与懒得

你懂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舵机老款……配件新款……不匹配啊……
是否外壳也不匹配!

网友C:
那个齿轮是新版933用的,老版933用不了,电位器不一样 外壳也不通用,新版的电位器是方的,老版是圆的

网友:
新版这种方式看起来貌似还行,老的那种结构拆齿轮可能会损坏电位器。

我的933还没拆过,学习了~

网友:
看样子,得换新的了!

网友D:
为什么恒吉自己的店都没有新齿轮卖???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恒吉自己的店都没有新齿轮卖???
恒吉的店址给一下,我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齿轮是新版933用的,老版933用不了,电位器不一样 外壳也不通用,新版的电位器是方的,老版是圆的

不知道里面的塑胶防呆齿是否通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可以买到一个适合我新买的飞越933齿的电位器么?

新版的933齿轮组是可拆卸式的,与老版的电位器不兼容,恒吉公司的淘宝网站提供新版舵机的进口方电位器配件,淘宝上购买时要和客服人员清楚是新版的还是老版的电位器。新版进口方电位器与老版外壳不兼容。

网友:
 新款电位器也是进口的了啦,是从日本进口的吗
恒吉真不错,加量不加价 ,
什么时候把933做成全进口舵机就是真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