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大帮看看 这个高度是多少啊

楼主(2011-07-25):
今天刚飞的 先飞了个5公里的水平距离      回来后在100米高度上努力爬高  用的是  3。6MM的镜头     1代功放对视频有压制     难受啊       电池用的是个 2并2。2AH  3S电池    总飞行时间24分钟
本来打算飞7公里去个镇上空看看的 结果失败了      分析应该是功放对图传严重干扰
1。2G   800 MW 视频  用平板天线  4公里多就图象不行了  很麻      按道理应该有至少10公里才对啊    1代功放在4公里那短暂失控1秒

这是爬高的顶点 大大帮看看高度   有500米高吗

网友:
担心率死

网友:
1代用过。的确对视频信号有压制

楼主:
才想到一个好办法      把图传接受放远点………………    距离功放天线20米  我看还干扰不

网友:
 卫星拍照

楼主:
我一直都不用OSD飞行的     我一般是飞之前先研究地图   然后沿着公路 或者河流跑     没迷过航

这个方法适合对地形熟悉    不熟悉的 上去就是个死啊

飞行的时候找大地标     地标找好了     一旦感觉不对 升高点  看到地标就能回来

网友:
啥飞机飞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一直都不用OSD飞行的     我一般是飞之前先研究地图   然后沿着公路 或者河流跑     没迷过航

这个方法适合对地形熟悉    不熟悉的 上去就是个死啊

飞行的时候找大地标     地标找好了     一旦感觉 ...

让我想起了鸽子

网友:
直升机也能这么飞就好了

网友:
这高度有难度哦

网友:
有五百米了

开阔的视角需要高度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个不错的方法,学习了

网友:
请文楼主用的啥控 飞这么远啊..有增程设备吗

网友:
这样拍清晰

网友:
OSD哪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