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3GX与JR RD921的正确接线方式... ... ...

楼主(2011-07-25):
3GX与
舵机
连线、与接收间彩虹连线都连接后,最后3GX的电源连线是否接到RD921的GEAR接口?另请教JR 控的3GX设定!

网友A:
顶一下,我也想入,同求设定!

网友B:
 用3GX还需要RD921么??
貌似就需要接上卫星天线就够了吧

楼主:
卫星好像要两个吧!没那么多!

网友C:
把921上面的卫星拆下了 拆3GX上就OK啦

网友D:
用卫星天线,方便

楼主:
卫星用一个就行?

网友E:
我用一个,500的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