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个博世的电锤,主要用来在混凝土上打孔,孔径14mm-22mm,

楼主(2011-07-25):
懂行的兄弟,给推荐个型号吧!

楼主:
刚刚买回一个博世GBH2-22E电锤/四坑锤钻[620W][2.3KG]   ,发回来一看,发现它的电锤功能似乎较弱,是手电钻、冲击钻两用的,不合用;

我主要的用途是在混凝土中打孔,所以应该买内部带汽缸、活塞的“电锤”吧?

高人快来啊!

楼主:
刚才网速太慢,多点了几次,结果发重了,多谢斑竹清理!

网友:
当然要真正的电锤拉

网友:
我有把博世电锤GBH 4 DFE以前买成2xxx,铭牌上写的德国制造。很不错,可以推荐给你!
最近新家装修,我自己做水电改造,,装修前又新买了一把锐奇的电锤750w带镐,参数和博士电锤GBH 4 DFE相当,还带镐功能,转头最大30mm,淘宝上买的。
到手后比较了一下,,外观做工也不比博世的差啊,整个装修都用的这个,非常好用,给力!博世的我扔一边,都没有怎么用。电镐这个功能非常的实用。
用后感
国产名牌工具也不差啊。。当然,还需要长时间使用才能给予评价。
这个链接是买工具的时候在木工论坛发的帖子
http://www.zuojiaju.com/thread-99080-1-1.html

楼主:
多谢楼上!
在其他地方找到一点资料,供其他网友参考
-------------
博世电动工具型号意义:

第一位字母 表示工具类别
G = 专业级 ( GBH 2-22 RE )
P = 家用级 ( PBS 75A )
A = 花园工具( ART 30 Combitrim )

第二、三位字母 表示机器的种类
BM = 电钻 (GBM 350 RE)
SB = 冲击钻 (GSB 13 RE)
BH = 电锤 (GBH 2-22 RE)
SH = 电镐 (GSH 388 X )
SR = 充电式起子机 (GSR 9.6-2)
WS = 角磨机 ( GWS 7-125 )
ST = 曲线锯 ( GST 65E )
HO = 电刨 (GHO 10-82)
HG = 热风枪 (GHG 500-2)
DM = 云石机 (GDM 13-34)

第四位后数字 表示机器的主要参数
公斤级别( GBH 2-22 S)
功率 ( GBM 350 RE )
最大加工直径 (GBH2-26RE)
几挡机械调速 ( GBM13-2 RE )
电压(充电工具)(GSR9.6- 1 )
锯割能力 ( GST54 E )
盘片直径( GWS14-150CI )

后缀字母 可以告诉您这款机器所具有的个性功能:
R = 正反转 ( GSB 550 RE )
E = 电子无级调速 ( GSB 550 RE )
A = 吸尘功能 ( GSS 280 A )
P = 摆动功能 ( GST 85 PBE )
B = 弧型手柄 ( GWS24-180B )
V = 电压(充电工具) ( GSR 7.2 V )
C = 恒速控制 ( GWS 8 – 100 CE )
L = 长臂直磨机 ( GGS 27 L )
S = 平钻功能 ( GBH2-24DSR )
D = 凿击功能 ( GBH 5 – 38 D )
F = 夹头更换 ( GBH4DFE )
X = 六角钻/凿头 ( GBH5-38X ) 参考资料:买电锤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