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mb2.0+t8fg的感度设置

楼主(2011-07-25):
小弟是yt450 sport+mb2.0+RJX旋翼头+T8FG,想问问大家使用mb的,感度都调的多少?另外,8fg上的感度模式,只要选择到GY AVCS,无论感度调到多少,都是锁尾模式吧?

网友A:
JR的70左右

楼主:
自己再顶,有没有用8fg的啊

网友B:
没用过MB 帮顶

网友C:
回复 网友D:
我用的8fg,似乎控只能调尾巴吧,我也是450sport,直接默认的就没问题,数值是80,选择av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