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到的DVR(刚试录了电视节目)

楼主(2011-07-25):
上次飞丢时没有地面录像,再添置一个DVR。简要参数:30fps、D1画质、移动侦测等,厂家说性能比老款有所提高。补充了电视录像

http://www.iaidv.com/index.php/video/index/2101

网友:
我有一样的一个,sd卡插槽容易失灵,好几次插了卡提示找不到卡。山寨的东西还是不靠谱呀。

网友:
估计录象质量不会太好

楼主:
 LS两位让我揪心啊

网友A:
老版的字符叠加去不掉,不知新版的如何?录像质量还是不错的,跟FPV专卖的裸板SD录像机同一套方案。BNC口特别是那个RCA转BNC头,质量不好,建议直接改掉

网友:
我有一个DVR,录出来的质量……

网友:
期待楼主测试,顺便问下价格及某宝上的名字

网友:
我现在就用这个,效果一般,视频还好些,声音没法听

网友:
我也买了这个  好用。 不过就是录像时很热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版的字符叠加去不掉,不知新版的如何?录像质量还是不错的,跟FPV专卖的裸板SD录像机同一套方案。BNC口特别是那个RCA转BNC头,质量不好,建议直接改掉

新版的录制时可以去掉,但是实时看的时候还是有。

楼主:
终于不用揪心啦,自己对录制的效果已经很满意了,毕竟只是D1标准。没有发现什么问题,通电30分钟机壳常温。

网友:
这个接线怎么接的?
是不是经过DVR以后,显示器就不会蓝屏了?
另求价格和名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以经过DVR,也可以DVR与显示器并联输入。分别试了两种接法,感觉后一种图像效果好。是否会蓝屏没试过。其他站内短信给你。

网友:
录制的效果不错

网友:
多谢兄弟的短信,价格还是有点偏贵,不过我看到过同种方案的2xx,到时候搞个来玩玩。

楼主:
接摄像头、图传录制了一小段,大家看看效果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