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止声讨una6,已pojie

楼主(2011-07-25):
新买了一个una6 plus,正窃喜可以3个a6一起8a充电了,没想到新买的那个a6最大电流居然被限制到了6.5a,大家的a6电流是不是也被限制了?这万恶的厂商难道为了减少返修将最大电流从8a限制到了6.5a了么?看来una6再一次缩水了,性价比不再有了

网友:
 3个的价格可以买个hy的了吧?

楼主:
hy电流有点大,怕电池挂了

网友:
没有吧!听说新版的A6是可以用8A充的,但是软件没更新,调到6.5A后在按个两下就8A了,不过就是A6还是现实6A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hy电流有点大,怕电池挂了

不明白意思???

网友:
8A会烧的吧

网友A:
楼主也搞笑的,一面说电流要大,一面说HY电流太大,搞不懂,大了难道不可以调小?

网友B:
可以8A的哇 我刚买 最后还是喜欢大电流充,所以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也搞笑的,一面说电流要大,一面说HY电流太大,搞不懂,大了难道不可以调小?

同学,充电器支持20a充电,那我电池最高只能8a充电啊,8a的电池用20a,那不挂了吗?另外我要的是充电的效率,既对电池无伤害,又要速度快,那最简单便宜的办法就是大电流充电器+并充板,或者多个充电器,并充板固然可以,但是并充之前要浪费好多时间平衡,所以根据我的需求我就选了三个una6啊,明白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8A的哇 我刚买 最后还是喜欢大电流充,所以出了

说明你的还是老版本,新版的软件限制了,到了6.5a通过设置照样可以8a

网友:
明贬暗褒

网友C:
引用 楼主:

同学,充电器支持20a充电,那我电池最高只能8a充电啊,8a的电池用20a,那不挂了吗?另外我要的是充电的效率,既对电池无伤害,又要速度快,那最简单便宜的办法就是大电流充电器+并充板,或者多个充电器,并充板固然 ...

买个码表显示最大时速是200KM的小车。你每次开车就一定要用200KM的速度去跑?

网友:
獨立平衡充..那根平衡線最大只能過3A

网友:
 没想到厂家说的出,做得到!赞一个!

贴一段年9月份的**:

A24  10:10:36
老大在不?

UNRC1  10:10:56
你好。

A24  10:11:11
我的A6又冒烟了。
A24  10:11:22
刚修好的。

UNRC1  10:11:23
发回来修吧。

A24  10:11:36
又修?还会冒烟吗?

UNRC1  10:11:54
你多大电流充电?

A24  10:11:59
8A
A24  10:12:22
干嘛这Mos管老爱烧?

UNRC1  10:12:26
应该是电流太大了。

A24  10:13:05
可以设定8A,当然用8A嘛。
A24  10:13:38
再修也不是办法。

UNRC1  10:15:17
不修能好吗。

A24  10:15:50
修好也会冒烟,怕屋子给烧掉。

UNRC1  10:16:21
铝合金外壳的,哪能烧到外面来。

A24  10:16:48
好像已经有几个人的冒烟了,都是烧这mos管吗?

UNRC1  10:16:57
是的。

A24  10:17:43
冒烟前的温度已经九十多度了。

A24  10:18:30
要不冒烟的话,A6最大能用多少A充电?

UNRC1  10:18:56
6.5A试试吧。

A24  10:19:22
那能把软件的设定改为6.5A吗?

UNRC1  10:19:30
可以的。

A24  10:20:08
那好吧,我把A6寄回去修吧。

UNRC1  10:20:27
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个码表显示最大时速是200KM的小车。你每次开车就一定要用200KM的速度去跑?

真不懂还是装?LZ家的路只能开60码,但是有15个人要拉,你让LZ买1大奔,轮流拉,还是买3台桑塔纳一次拉过去?

网友:
楼上的比喻恰当,但是还没领悟到电动的正确搞法

一个人能干的活,干5分钟,歇10分钟,接着再干
要拉15个人去,每个人干5分钟,干完就下场

懂?

网友:
不要不是冒烟问题就行

网友:
就是因为烂电池太多了,所以才有这个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