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幫忙診斷一下450PRO尾巴的問題(實在搞不定了)

楼主(2011-07-25):
問題是這樣的,前兩次飛行都正常。最后一次發現要打滿右舵直升機才不會向左自旋,而且要隨著轉速的提高慢慢減少右舵。(感覺我的手成了陀螺儀)
斷電重接,鎖尾,非鎖尾問題依舊,但是陀螺儀應該還在工作(知道陀螺儀壞掉的樣子)
而且還發現右舵的尾螺距比左舵小(兩邊都到底,左邊貼尾波,右邊貼槳夾。
停機時測試了陀螺儀,十分正常,沒有反向,沒有錯誤,DS520沒有掃齒(特意憋了一下舵),尾槳有一點松(沒辦法,螺絲已經鎖緊了)
還有一個問題是飛機收油門時大概40%左右,飛機會狂抖2秒后恢復正常(是整體抖那種),加油門時不會出現。這到底是怎麽了?
上次飛行大概是一個月前,沒有任何問題。沒有動過控上的設置。

可不可幫忙想想是哪裏出了問題。

网友A:
震动导致锁尾不佳,或者有动到微调,大桨没甩直就会导致机体震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震动导致锁尾不佳,或者有动到微调,大桨没甩直就会导致机体震动的

謝謝, 但是即便動了微調,也不會造成滿右舵吧?因爲只要回一點,就開始向左自旋。而且前兩趟都沒有出現這個問題。(但是收油門有抖動)
那是否需要換個陀螺儀測試一下?(現在用的是GP780)我有備用的750。

网友B:
可能造成这种现象的问题是:一是尾舵中立点不对, 二是可能是你无意中把陀罗仪上的方向调反了(这种情况我以前砬到过, 开始时机机一个劲地左转, 打满舵就不转, 稍一回舵又狂转. 后来仔细检查发现方向反了, 其实我并没有去改变方向设置). 你再仔细查一下, 各种可能性都试试. 祝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造成这种现象的问题是:一是尾舵中立点不对, 二是可能是你无意中把陀罗仪上的方向调反了(这种情况我以前砬到过, 开始时机机一个劲地左转, 打满舵就不转, 稍一回舵又狂转. 后来仔细检查发现方向反了, 其实我并没有 ...

謝謝,等一會DX7沖滿了點就立即測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