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大 ,mb 初装 求助!

楼主(2011-07-25):
450sport的 飞机,能不能用 魔术贴 把mb 固定在飞机上呀?
这样 会不会影响 防震?

网友A:
不可 马马虎虎的固定 结果是侧翻没商量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直接用 3m 贴呢? 原装的 弄丢了。。。 大大 赐教呀~

网友:
还是用个好点泡沫棉双面胶,这东西非常怕震。

网友B:
用3M的陀螺贴没问题,我在用

网友C:
不要误解了,关键是飞机排除震动,而不是双面胶。
飞机有特定频率超过程度的震动,如何改变双面胶都是没用的,重则侧翻,轻则飞机不稳乱飘。震动控制好了,1层双面胶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