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V转铣床铣夹头的拆法

楼主(2011-07-25):
25V钻铣铣头夹的拆法,捉磨了半天悟出此拆法,可能合理点,请高人指点.

25V到手半年有余一直没时间试机,上机就要拆铣夹头,有人说要这样拆铣夹头,我认为实为大忌.

25V到手半年有余一直没时间试机,上机就要拆铣夹头,有人说要这样拆铣夹头,我认为实为大忌.

我是先取下拉杆

我是先取下拉杆

压下手柄露出槽

压下手柄露出槽

插入一钢筋

插入一钢筋

如图

如图

向大姆指方向用转动

向大姆指方向用转动

拆下

拆下

另附粗铣的一个小平面

另附粗铣的一个小平面

网友:
占位看下

网友A:
 蛮搞 啊
锤子下垫个木块好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蛮搞 啊
锤子下垫个木块好一点
锤子与拉杆之间什么都不要垫,直接敲击拉杆就可以了,但是在工作台上接个纸盒木盒什么的,让夹头掉下来落在盒子里就可以了。否则夹头掉下来再滚下来就可能损伤夹头或者砸了脚丫子

楼主:
我之所以发上述照片是想说不应用锤子会伤立柱与机头的配合,我用的是上述的拧法.有时配合的紧,用锤子很伤机子.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担忧非常多余。莫氏锥度当然是利用轴向锥度楔紧的,要破解它最简单最有效的施加一个反向力,这是最省力,扭动的话很容易破坏结合面,无论内锥还是外锥都是很难修复的,那样得不偿失,想维修的话成本相当高。也不要使用安装锤那类带一点缓冲的锤子,直接用铁锤是最可靠有效的。因为锥度楔紧的东西只要强过它就立刻失效,毫不拖泥带水的。所以缓冲类的力道会被介质吸收大部分能力,造成很难成功拆卸,但是如果你用很硬的锤子可能只需施加不大的力就能一击即中。

网友:
提醒一下,使用铣夹头的兄弟注意,在安装莫氏锥柄铣夹头,,锥柄钻接杆时,最好涂点油,,,,方便拆卸

网友:
我也有涂油的,感觉对拆卸影响不大,现在上刀杆都不敢上太紧,否则拆卸时很痛苦

网友:
15年干过的一件坏事。57-3的万能铣,上铣刀时用力猛了,(第一次使用铣床)。我师傅从锻工那里借来了12磅大锤才搞定。

网友:
喔,是这么弄喔。

网友:
这个担忧非常多余。莫氏锥度当然是利用轴向锥度楔紧的,要破解它最简单最有效的施加一个反向力,这是最省力,扭动的话很容易破坏结合面,无论内锥还是外锥都是很难修复的,那样得不偿失,想维修的话成本相当高。也不要使用安装锤那类带一点缓冲的锤子,直接用铁锤是最可靠有效的。因为锥度楔紧的东西只要强过它就立刻失效,毫不拖泥带水的。所以缓冲类的力道会被介质吸收大部分能力,造成很难成功拆卸,但是如果你用很硬的锤子可能只需施加不大的力就能一击即中。

非赏得我心的说法

楼主:
各位没看出来吧,第一张照片的拉杆的头子已经被我砸成内伤了,用搬手一拧竟劈了,用角向磨光机又磨的平面,才有的第二张照片.呵呵.所以我是不会再用锤子了.况且这是家用机,上锤子我认为不是下锥轴的,是砸机子的,拉杆另一头的丝也易坏.当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下不才,只是个人看法.

网友B:
汗、
这个铣上面有个压帽,就是卸刀的 ,直接拧下帽就可以卸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汗、
这个铣上面有个压帽,就是卸刀的 ,直接拧下帽就可以卸下

直接拧压帽要先退一些拉杆,这时卡下面刀杆部分拧压帽往下压拉杆时,拉杆容易跟着压帽一起转往下走,不容易压出来,还得卡住拉杆的方头和压帽互相较劲拧,我的办法是干脆直接卡住刀杆,逆时针往退拉杆方向拧拉杆的方头,由于压帽顶着,只听“咔”的一声轻响,刀杆就退下来了
以前也是听前辈传的用榔头敲,某天偶然研究那压帽,觉得就没什么作用,但又觉得不可能没作用,琢磨一会儿才恍然大悟了,哦原来是退刀杆用的

网友:
可以用 拆 卸 楔 铁 !!

塞到你的图片上的钢筋处,水平敲击,OK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认识还是有偏差,当然你的这根拉杆也是不合格产品,材质太软了,但是因为它材质软了你就不去砸,那就是因噎废食。砸是最直接可靠的,有人拿了一把锤子砸钢钎,锤头有点凹坑就不舍得用了,晕死了,锤头这种东西原先是软材质多砸几下是会变硬的,就是冷作硬化效应。国产地摊五金店里的奶子锤子我见过很多断裂了,那也是垃圾品。你的这根拉杆头部方头还就是要多砸砸,砸后才会以后不变形,当然这是没有办法的,谁叫现在国产机电设备都偷工减料,这种拉杆是要调质到一定强度的,国家有强制标准的。另外一点,轴一般不怕轴向锤击,就怕侧向,轴心向锤击即使施加极大的冲击力也是均衡的被轴承所有滚柱滚珠平衡接受载荷,就像折断筷子原理一样简单可以理解,所以对于轴鱼轴承的伤害是微小的。完全可以忽略的。反之你即使施加轴向锤击里但是这个力不在轴心一线只是平行轴向,拿也是有伤害的,所以拉杆留在原位直接敲击是合理的。

网友:
很多铣夹头是园柱状的,扳手根本卡不住,只能用锤击法。

楼主:
回复 网友B:

fang老大,哪里有压帽能直接下啊,请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fang老大,哪里有压帽能直接下啊,请指教。

看这个,砸肯定是不对的,想都不用想,你硬扭也不对。和车床尾座一样是顶出来的。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C:
砸的方法非常不好,对于主轴轴承不好。

网友D:
拆莫式錐度的正確方法
可以用斜鐵的就用斜鐵
不能用斜鐵就是砸
不過不能用鐵槌
一般沒錢的用圓黃銅
有錢一點的用圓紅銅
不過個人經驗黃銅比較好砸,又不傷拉桿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