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管被舵机臂划了个坑,不知原因出在何处....

楼主(2011-07-25):
RT,   本人新手,不知道为什么装出来会这样,首先是尾舵机不太听话,然后发现尾舵很热,检查发现没烧坏觉得挺幸运,如图,请问大虾们,哪里我安装有问题,是不是那个舵臂长了,应该把球头放在中间那个空呢?

可以看得见吧

可以看得见吧

看看其他地方是不是有不妥呢

看看其他地方是不是有不妥呢

网友:
尾管好像彎了。
毬頭的位置裝錯了,應該是舵片的第二個孔。

网友A:
长了 一般用圆的那个舵机臂,十字的要剪短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长了 一般用圆的那个舵机臂,十字的要剪短用

用過YT的嗎?? 不用剪,根本就是孔位裝錯了,把毬頭移到第二個孔就好了。
那個坑根本不是舵機臂磨的,是螺母磨的。看來這裡真的是新手學堂。

网友B:
大瞎们啊.. 哪关舵臂的事了?是舵机耳朵安装错误.这图看的话应该是金属在上舵机在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瞎们啊.. 哪关舵臂的事了?是舵机耳朵安装错误.这图看的话应该是金属在上舵机在下.762656

我剛剛查閲了ALIGN 450 SPORT之安裝説明, LZ的安裝方式正確。

网友C:
这个随便安装   没干扰就好  建议装中间的孔    ds420力强本来就很小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随便安装   没干扰就好  建议装中间的孔    ds420力强本来就很小

而且容易燒。

楼主:
十分谢谢楼上诸位给予的关注和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