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终于体会到了什么是“车工怕车杆”………………

楼主(2011-07-25):
直径16mm 长300mm的45号钢棒,要车到15.8mm
转速2000 进给量0.45mm/转 普通转位车刀,没用跟刀架
废了老劲了,振纹问题很严重,都有点像螺纹了 两端还好,中间惨不忍睹
曾试过多次装夹,一次只车一点点,但还是不满意
请大家指教

网友A:
又细又长,车工投降 ,这是一位老车工说的。

网友:
难道车床都是母的。

网友:
调质好后再车啊

网友B:
跟刀架,必须的

网友:
跟刀架没有吗

网友:
0.2,直接用砂纸得了。

网友:
刀尖磨锋利点,别带圆弧,估计能好点,但是镜面效果没有了

网友:
这种没跟到架基本投向 有跟刀架  也要调好才行

还有钳工怕钻孔

网友:
这两天不少来晚的新人尽翻老帖子,讨厌

网友C:
钳工怕钻孔?
没听说过
钳工不钻孔那什么工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刀架,必须的

跟刀架倒是有,但是那玩意差不多50公斤,都赶上一个人了,实在没法装

网友D:
引用 楼主:
直径16mm 长300mm的45号钢棒,要车到15.8mm
转速2000 进给量0.45mm/转 普通转位车刀,没用跟刀架
废了老劲了,振纹问题很严重,都有点像螺纹了 两端还好,中间惨不忍睹
曾试过多次装夹,一次只车一点点,但 ...

一位伟大的科学家 哲学家说过
车工怕车细长杆  刨工怕刨小薄板  钳工怕钻细长眼

你试试用反刀 从卡盘 想顶尖 反着车 会好点
另外 前角要小 刀磨的要快  不磨修光刃
走刀 在快点

网友:
把那东西两头拉着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位伟大的科学家 哲学家说过
车工怕车细长杆  刨工怕刨小薄板  钳工怕钻细长眼
你试试用反刀 从卡盘 想顶尖 反着车 会好点
另外 前角要小 刀磨的要快  不磨修光刃
走刀 在快点

多谢指点,另请教下普通等边三角形转位刀片有断屑槽吗?粗车时铁屑缠在工件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位伟大的科学家 哲学家说过
车工怕车细长杆  刨工怕刨小薄板  钳工怕钻细长眼
你试试用反刀 从卡盘 想顶尖 反着车 会好点
另外 前角要小 刀磨的要快  不磨修光刃
走刀 在快点

光洁度是其次,关键是尺寸对了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指点,另请教下普通等边三角形转位刀片有断屑槽吗?粗车时铁屑缠在工件上

其实成形刀 我感觉不太适合DIY 有事需要特殊的角度 特殊的形状 还是焊接的 自己磨比较方便
你说不断屑 一般就是速度和走刀量 配合不对 成形刀当然有断屑槽
不过总感觉 成形刀刀刃 不是很锋利

网友:
转速600 给进0.02每转  吃深0.2  漫漫搞吧

网友:
快刀小给进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又细又长,车工投降 ,这是一位老车工说的。

网友:
车过4.5MM-0.1直径  600MM长的超细长轴。

网友E:
转速2000,师娘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转速2000,师娘教的?
应该是师奶教的,师奶爱跳绳

网友:
直径16mm 长300mm的45号钢棒,要车到15.8mm
不用跟刀架因该没问题,怕是刀没磨好,别告诉我是用的活动顶尖
反刀是对的。。。。。。。。。。。。。。。。。。。。。。。。。

网友:
可惜家鸡不改改一般没反走机构

网友:
其中还有一个“热变形”还有一个叫“弹性尾顶”

网友:
车工怕车杆儿——细长杆;钳工怕钻眼儿——小的深孔;铣工怕铣扁儿——大的薄的平面儿。

网友:
因为线速度低吧?

网友:
这玩意 还需要车刀吗 费劲啊 挂个角磨机 直接磨 自动走刀磨掉 安逸的很

网友:
不知道你的车的带锥度不
刀子不行or顶尖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钳工怕钻孔?
没听说过
钳工不钻孔那什么工钻?

你手工钻个孔距公差为正负0.2的试试

楼主:
今天重新车,转速1000,进给量0.5mm/转,换了新刀片,分段车,一次车5厘米,好很多。
多谢指导

网友F:
如果是車 長管的內徑呢?

假設 6061鋁管,內徑6.35mm 外徑12mm  長度300mm

內徑6.35 要車到 7mm ,公差0.05

這樣做的到嗎??

网友C:
回复 网友G:

我们这老钳工以前都是画线打孔 正负0.1

网友:
想都不用想,跟刀架,必须要。超出一定的长度要顶针 在长跟刀架,这个是让刀!不管多慢都没有用!两头有应力顶着!中间一用力就是微微变形!就会中间粗两头细!在小给进点就是慢,螺纹装!上跟刀架把!

网友:
经常车这种     合金刀磨成很锋利的    毫无压力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们这老钳工以前都是画线打孔 正负0.1
偶然可能,长期不可能!!

网友:
有专用的细长圆柱车刀! 没有不同心 变形的可能!价格也不贵 几十元。
对!套装车刀,刀杆装内孔15.8的套筒,作为跟刀架,小刀杆调整进刀尺寸,在套筒前车削,车刀套筒一同走刀。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果是車 長管的內徑呢?

假設 6061鋁管,內徑6.35mm 外徑12mm  長度300mm

內徑6.35 要車到 7mm ,公差0.05

這樣做的到嗎??

长径比都40多了还车啥呀
直接上枪钻吧

网友H:
我们这有一个老钳工,戴老花镜..手工划线..正负0.1无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