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10CG还是DSX9II?

楼主(2011-07-25):
10CG貌似贵点,不过这两三张毛爷爷没啥。
主要想搞个MCP X飞,平时没事练模拟,接模拟器要方便点。
喜欢10CG的外观,就是不知道是否支持DSM2.
貌似说10C换个高频头就可以支持了,是真的吗?能用SPEKTRUM的高频头吗?
美国手的!原厂应该有吧。
实在不行推荐个别的也行,3k以下最好。

网友:
楼主如果要玩mcp x的话,就只能选DSX9了,10CG是不支持DSM2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貌似说10C换个高频头就支持DSM2了是吗?

楼主:
顶上,各位老鸟帮帮忙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顶上,各位老鸟帮帮忙啊

首先,你必須要先找到可以更換發射模組的10CHP或10CAP,如下圖:

再來去購買SPEkTRUM的發射模組,如下圖:

就可以直接對頻用DSM2系統了。
不過要注意,換上模組後,顯示屏幕右上角的發射顯示不是"2.4G"。
而這對於接收跟發射訊號無妨,請參考!

楼主:
回复 网友B:

接口通用吗?您这样用过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口通用吗?您这样用过吗?

呵呵~~~
我先前就是這樣用的,不過後來我直接用DX8了,因為我電直比較少飛了,都飛固定翼的了,現在。
有時覺得一種控用單一種機子比較不會亂,固定翼我用DX8,電直我用FUTABA 10c。

至於您所說的接口,我的理解應該是背後的插座吧?! 是可以的,insert no problem! 不過2.4G天線若是要美觀就需要修改一下(藏內),就端看個人接受度如何了...

楼主:
天线不改是个什么样?能给个图吗?还有这个高频头的具体型号是什么给讲下,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线不改是个什么样?能给个图吗?还有这个高频头的具体型号是什么给讲下,谢谢了

目前機子不在身邊,因為出差沒帶。
天線改不改,基本上就只是把72頻的伸縮天線拆下,裝上一個dummy antenna而已。
DM8就是她的型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10CG貌似贵点,不过这两三张毛爷爷没啥。
主要想搞个MCP X飞,平时没事练模拟,接模拟器要方便点。
喜欢10CG的外观,就是不知道是否支持DSM2.
貌似说10C换个高频头就可以支持了,是真的吗?能用SPEKTRUM的高频头吗 ...

我也在纠结买哪种   我是新手

网友:
我也纠结耶

网友:
都是2.4G不兼容惹的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