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2.4G控的接收机的线怎么那么短啊

楼主(2011-07-25):
天地飞2.4G控的接收机的线怎么那么短啊?才不到10厘米。。。。。。。 我之前的控不是2.4G的,接收机的线有1米长。。。。。。。。

网友:
我的也是~~~好用就行了~~

网友:
2.4G是短频的,要那么长干什么?

网友:
2.4G的 接收器 接收线是是短的   二且短的比长的方便多了

网友:
不短就不是2.4g了

网友:
估计LZ认为天线越长距离越远!!!!

网友:
楼主还没见过不带馈线的,3CM的小尾巴估计LOU见了更恼,顺便说下,天线头部那3CM细的才是真正的天线

网友:
因为频率高呗

网友A:
天线的长跟频率有关,天线的长度=1/4的波长.频率越高天线越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线的长跟频率有关,天线的长度=1/4的波长.频率越高天线越短.

莪。。。。。。。。

网友:
JR的2.4G接收的天线更短呢~!

网友:
futaba的天线长长的,像两根尾巴

网友:
汗。。。你看看别人短波天线。。随便四五米长。。只要几十瓦的发射功率。。。通信距离可以上千。。
天线长度跟波长成成比的。。。。。
以前提70m载频。。现在是2400M。。相差30倍。。。没得可比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