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红外线直飞机+橡皮筋飞机 可以做成类似黑丝那种方向舵的小飞机吗

楼主(2011-07-25):
问问

网友:
可以改的,前段时间我帮学生做过双发差动转向的,但因为遥控距离太短,容易飞出控制范围而失控。如果想要控制方向舵,可以把尾电机去掉,接上电磁舵机就行了。你那个电动自由飞的电池电机都不能用,太重了,电机电流也太大,用两个7mm的空心杯电机+70mm直径的螺旋桨就行了,或者直接用原来直升机上的两个主轴电机也行,电池也用直升机上的,不用改动很多,方便制作。

网友:
进来看了才明白啥叫直飞机。可以改带方向舵的。

楼主:
回沙发

我只想用直升机上的备件做 不知可不可以呢。。。。。。。。。。。。

网友:
可以的,用一路电机做动力,尾电机那路可以接电磁舵。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只想用直升机上的备件做 不知可不可以呢。。。。。。。。。。。。

尾电机改水平吹风当方向舵用,全部直机备件(不包括机身)。

楼主:
回地板

还有个电机呢。。。。。。。。。。

网友:
有也有一个小电直,用小电直现有的装备改应该如何搞了?谢谢各位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