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一块适合天7控的发射机电池。

楼主(2011-07-25):
天7发射机
电池
容量:
9.5X3X1.2cm的电池
质量一定要好的
本产品电压使用范围为3.7-6.0V

网友A:
你有搞坏的电池就行了,只要一块,就是1S 或都用手机电池

网友A:
冲电要用万能冲,但是航模电池改的话,最好找个手机电池上的保护板,因为现在的万能冲没保护电路的

网友B:
一块手机电池足以,要不用镍氢电池也行

网友C:
我这有一片天7
控电。。

网友D:
淘宝上有新的,价格也不贵65元,我买了一块挺好的......

网友E:
 遥控不都是用 11.1V 的电压吗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也奇怪啊 我问代理说11.1V行不
他说不行 他上面注明了6.0V
但我怎么觉得11.1V可以啊

网友:
买到了
封贴。
谢谢各位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