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YT450PRO+JR XG7,一节电后就失控。发布最终测试情况

楼主(2011-07-25):
问题一直困扰了我几个星期,不断的换配件。。

飞机配置:YT450PRO(一切原厂)+XG7控+原厂8通接收。

情况是这样的

天气:炎热

飞行距离:新手,5米以内。。

炸机1:飞机无缘无故炸机,还好高度不高,总是怀疑水平不高,炸好后,硬件无大损,通电发现所有电子设备均无动作,无法自检通电,陀螺仪灯不亮。起初以为是接收需重新对频,回家对频后电子设备恢复正常。。。换主轴,尾轴

炸机2:又怀着愉悦的心情迎来了双休日,又可以飞了,上电,正常,起飞正常,可是万恶的故障还是随着一块电的魔咒而来,还是无故就失态,所幸还是高度不高,炸好后,还是再次通电飞机无反应,只有拍拍屁股回家对频。。到家还没对频,先通电,发现飞机又回来了,,由于最近高温,开始怀疑是否YT原厂电调过热保护,(电调安装在电池板下),决定牺牲美观,把35A 电调请出来,外置。。。

危险3:电调外置试飞,一节电降落后,可怕的事情发生了,油门到底,飞机居然还有动力,吓死我了,我的 遥控器怎么动,飞机就是不动,螺旋桨不停旋转,还好转速不快,但是飞机失去控制,我怎么拔电哪,最坏的结果就是废了这块电,等转没电了,自然就停,但是电池过放。后来身边大神级人物,接过我的控,说了句:“大家让开”,接着关控,飞机大桨还是不停的旋转。后再开控,切了熄火后飞机总算停车。。
经过这一经历,吓出一身冷汗,,,同样的情况在飞机散热后,又发生了一次。。。。汗。。。还是关控重开,乱切熄火,停车。。。。我急啊。

为了排除万难,决定换电调,全新好盈铂金版40A替换下原厂35A,但是问题依旧,还是会失去联系。。。

炸机4:电调问题排除,所以问题焦点集中在接收器。由于还想装一台450所以手头有JR6通DMSS接收器(全新),为了解决问题,不纠结,排除问题的可能性,把8通的接收换成6通的,双休日又再次启航,好盈40A,全新6通接收,,飞了一节电,完成降落,第二节电,飞到2分钟,飞机头一歪就栽下来了,我设置失控保护,所以动力全无,2.2米自由落体。

终于有魔友叫出了“失控”两个忌讳的字,终于确认我的飞机是失控。。。。。。。

最后一次炸机损失,主轴,横轴,尾管,传动轴,前伞齿,副翼杆,脚架。。。。

经过维修,飞机满血复 活,在家里和遥控器配合的很好。。。。可是一到外面,一节电就失控。。。。

总结一下:

飞机飞一节电左右,会失控,失控重启,仍然失控。经过冷却,1-2小时飞机又可以有控

排除电调,接收器。因为都换新的了。

自认为是过热,一节电的温度,或一节电的负荷,导致某设备运作不正常。。。但是具体是啥,我真的不知道了

昨天晚上,家里,空调,电调连三个260MG舵机,遥控操作了一个小时,舵机反应正常,也没无故失常。。

希望大家帮我判断一下,是否是遥控器的故障,也许要进厂返修了。。。我悲剧的航模起步。。。。

顺便一说遥控器用锂电,飞机两块格氏,一块AKE。

希望大家伙不吝赐教,多提想法,解决思路,能帮我排除万恶的失控。。。谢谢。。。

第一天测试:

温度:37度

时间:上午0730

地点:济阳飞场

在大家的指导与帮助下,在朋友的热心支持下,终于借到XG7遥控一台,使用原厂镍氢电池,进行飞行测试。

昨晚已经把所有设置与我的问题控同步,所以起飞手感与原控完全一致。

一共三节电池,间隙休息5分钟,完美返航。。。。基本贴地飞行,离地面0.5 M左右。

总结:排除飞机上的 电子设备问题,问题一定在我的发射端。。。。发射端牵涉两个问题,一是控本生的问题,二是锂电不稳定的问题(锂电曾经不小心过放到总9V,遥控报警,那时没经验,不知道控的报警电压在9V.)

明天继续测试,我的问题控+原厂镍氢电。

结论应该只有两个,遥控返修,或锂电报废,个人期待第二个结果。敬请期待。。

第二天测试:

天气状况同上

设备:问题控+原厂镍氢

科目:悬停

三节电,每隔5分钟,起降三次,无失控状况发生。。。。。

怀着愉快的心情总结:是遥控锂电的输出不稳定,导致前几周飞机无故失控。。。。。

感谢JR,感谢YT,生产了结实耐用的产品

症结虽然在锂电,但是自我反省一下,的确有用锂电用到遥控报警,当时不知道,还是本贴达人们的指导,

尤其感谢Hawk提供精确技术阐述,让我明白遥控是9V报警,所以锂电过放。所以问题还是我的使用不小

心。。。

最后说几句(对老鸟来说很小儿科):各位用锂电的同胞们,请注意遥控的电量提示,10V就可以充了,千

万 别像我,没注意,造成严重后果。。。。。

最后感谢各位关心本贴并提出宝贵意见的魔友

终于有了个比较完美的结果,和可以承受的损失,但是最重要的是大家的帮助和对自己经验教训的积累。

本贴圆满落幕。。

网友:
我也用xg7,但控电一直原装的,没发生过问题

网友:
汗~飞机不受你遥控器上的动作控制很明显是失控了~我曾经还想买XG7呢~看来还是本地高手说的对~上T8FG

网友:
电调过热失控的情况也遇到过,失去动力直接坠机,电调换位置后未在出现过,对LZ的情况深表同情!

网友:
是否和控电有关?建议用原控电

网友:
晕,昨天才动念头买JR的控...

网友:
怀疑你的控电有问题。。。有没有大电流冲过?

楼主:
楼上各位意见小弟明白了,看来,原厂控电需要出来溜溜了。。。。。

网友:
我的飞机前两天掉河里,捞上来吹干后JR XG7的接收照飞,没发现异常

网友:
LZ   有可能是接受问题  多检查!   亚拓飞机一向是没问题的!

楼主:
本周原厂电池,等待结果中。。。。

还有啥要注意的地方吗?控制在1m高度,就怕一歪头就倒。

网友:
换个控试试看

楼主:
恩,准备这周再借个XG7 来试试。。。。。。。。

网友:
开始以为是电机齿过紧 但是保护后不会掉频的 只能换控试了

网友A:
嚴重懷疑控電問題。JR/Spektrum的説明書命令禁止使用3S Li-po電池作爲電源。
很多人根本不當一會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嚴重懷疑控電問題。JR/Spektrum的説明書命令禁止使用3S Li-po電池作爲電源。
很多人根本不當一會事。

啊?能详细说说为什么不能用3s锂电吗?我的9x2,11x都一直用3s锂电,目前没有失控的情况。

网友:
 顶黑山了,我也纳闷了,你的飞机咋就这么不太平呢?

网友:
有那么恐怖吗?

JR好歹也算是日本3大品牌之一,和FUTABA应该算同一级别的大公司哦,应该仔细检查事故原因!如果真的控的问题,应该找律师把它告法 院去!最低消费应该会赔你一个“顶级遥控器”!

网友:
为什么不能用3S锂铍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啊?能详细说说为什么不能用3s锂电吗?我的9x2,11x都一直用3s锂电,目前没有失控的情况。

JR的控沒有用過,所以只說Spektrum的DX7。3S Li-Po充滿電是4.2V/pack也就是12.6V,其穩定電壓間為4.2V/pack~3.6V/pack(12.6V~10.8V)低於此區間,放點就會出現不穩定,對電池也會有傷害。
8S Ni-Mh電池充滿電為1.4V/Pack也就是11.2V,其穩定電壓區間為1.4V/pack~1.125V/pack(11.2V~9.0V)
而Spektrum DX7 的設計是使用8S Ni-Mh電池(所以報警電壓設置在9.0V)如果使用3S Li-Po電池,穩定電壓區間理論上只有不到1V(11.2V~10.8v)加上祖國的造假工藝。。。
所以Spektrum DX7 説明書上表示:3-Cell Li-Po packs use in JR & Spektrum transmitters is highly advised against.

楼主:
我准备换原厂镍氢电池再试,我的YT450+JR不相信眼泪。。。。。。。

如HAWK兄说的
我就担心用过3S锂电,控不会烧坏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JR的控沒有用過,所以只說Spektrum的DX7。3S Li-Po充滿電是4.2V/pack也就是12.6V,其穩定電壓間為4.2V/pack~3.6V/pack(12.6V~10.8V)低於此區間,放點就會出現不穩定,對電池也會有傷害。
8S Ni-Mh電池充滿電為1 ...

如果高电压(高于11v)也不稳定的话,那的确不应该用锂电了。
回去还是换上原装电把,就是充电比较麻烦。。。

网友:
JR XG7用了二只,每次飞不少于十块电。目前一切正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准备换原厂镍氢电池再试,我的YT450+JR不相信眼泪。。。。。。。

如HAWK兄说的
我就担心用过3S锂电,控不会烧坏吧?

只要你的3S鋰電電壓沒有超過11.2V 就不會燒控(當然,極限大概在11.9V,建議不要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高电压(高于11v)也不稳定的话,那的确不应该用锂电了。
回去还是换上原装电把,就是充电比较麻烦。。。

11V對3S Li-Po來説已經需要充電了,因爲單片電壓已經降至3.65V了。
再放下去Li-Po就過放了。

楼主:
昨天充了一下遥控锂电,12V都多,难道各位用锂电的朋友都只充到11.1V????

我是锂电充满上遥控的,难道各位遥控锂电大神只充到11.1V???????

新人总要走很多弯路,看到别人用锂电,自己心里痒,但是窍门人家又不说,看来遥控锂电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昨天充了一下遥控锂电,12V都多,难道各位用锂电的朋友都只充到11.1V????

我是锂电充满上遥控的,难道各位遥控锂电大神只充到11.1V???????

新人总要走很多弯路,看到别人用锂电,自己心里痒,但是窍门人家又不 ...
[3S Li-Po充滿電為12.6V會燒的。

网友:
由於現在還不能排除遙控器的問題,所以再一次測試時可以拆掉旋翼組,尾翼。
然後在地面拉距離。(像平時一樣操作飛機,飛機叫個人拿著就行,然後你拿著遙控器離開飛機, 看看失控的時候距離飛機多遠。)

楼主:
楼上是个好方法,另外XG 7已经借到,双休日会全面测试,期待是控电得问题。非常期待。。。。

网友C:
同时飞的多不???可能遭到2.4g图传信号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时飞的多不???可能遭到2.4g图传信号干扰

回答:基本是轮流滞空,没有满天飞的情况。。。。。

图传好像没有,都只管飞的,没航拍的。。。。

情况是越来越复杂。。。。

嘿嘿。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飞机昨天也掉到河里,不过好盈铂金60A挂了,其它暂时没有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A:
[3S Li-Po充滿電為12.6V會燒的。

我的FUTABA-FF9和JR-DX7几年来一直都是用3S  Li-Po,充满电都是12V以上,从没发生什么异常。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我的FUTABA-FF9和JR-DX7几年来一直都是用3S  Li-Po,充满电都是12V以上,从没发生什么异常。

就好像你把7V電壓接上6V的燈泡一樣,肯定能亮,而且能亮很久,至於壽命縮短多少,自己掂量吧。

网友:
看了黑山兄帖子,我也是用的锂电,使用正常,感觉没什么问题,会不会是控本身问题呢?黑山兄换个空再试试吧,我也等高手解答此问题。

楼主:
第一天测试已发布

网友:
坐等明天测试结果…

网友F:
弱弱得问一下,原装控电是多少节,每节多少V?

网友:
引用 网友F:
弱弱得问一下,原装控电是多少节,每节多少V?

8節,每節1.2V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就好像你把7V電壓接上6V的燈泡一樣,肯定能亮,而且能亮很久,至於壽命縮短多少,自己掂量吧。

假如使用碱性电池每节1.5V,那就是新的8节上去会超过12V,应该对遥控器没有损伤的,所以12.6V的LIPO在满电的时候应该没什么问题。问题可能出在快要没电的时候
曾经试过用铅酸电池接遥控,那时候还不知道铅酸电池的电压浮动是很大的,标称12V的充满可以超过15V,结果把控烧了,哈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G:

假如使用碱性电池每节1.5V,那就是新的8节上去会超过12V,应该对遥控器没有损伤的,所以12.6V的LIPO在满电的时候应该没什么问题。问题可能出在快要没电的时候
曾经试过用铅酸电池接遥控,那时候还不知道铅酸电池的 ...

說的沒錯,可是JR/Spektrum沒有電池盒設計,也就不可能裝8粒堿性電池。因爲JR/Spektrum不對任何改裝及不當使用的遙控器進行質保,所以不推薦用鋰電。

网友:
等着lz的结果。估计是lz的控有问题。跟电池关系不大

楼主:
最终结果发布。。。

网友:
BEC供电不足导致的。 以前使用JR遥控器,搭配35X 在带MB  用DS95 转速一起来,一切3D连续几个动作,飞机一歪就去了。个人建议如果你是DS410M 或者 450专用舵机 基本不出问题。如果使用260  DS95  你相当于用小的BEC带动4个500机型的舵机。JR遥控都带卫星天线的。你测试的时候可以把大桨取掉,3D油门转起来,你打舵的时候可以看到卫星天线的灯,不是保持一个亮度,中间有弱的亮度,这也就是导致失控的原因。

楼主:
回楼上的,本人飞机全部原厂舵机410m,原电调35x,后来怀疑是电调不给力,更换好赢40A,问题依旧。。。

经过测试,飞机上的设备问题是被排除勒。。

您提供勒一个很好的思路,非常感谢。。

我的下一台配置是 斜盘260,尾舵8910,所以用到60A的电调,应该可以区配吧。。。。。

网友(2011-10-23):
控里各部分电路都有自己的稳压芯片,原装控电的时候,电压稍微低些,稳压芯片的负荷小,热量小,所以没事,如果在夏天换了3S电池,可能就会产生很大的热量,而且控比较密封,热量散不出,就会保护失控。可以感觉下控背面的温度。
还有锂电在电压过低时,带负载能力大大下降,由于控电不足导致失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你的3S鋰電電壓沒有超過11.2V 就不會燒控(當然,極限大概在11.9V,建議不要試)。

DSX9用的是3S锂电,已用2年多,从没烧控,失控现像,别纸上谈兵了!  进工程菜单保护报警调到11.1V 这样就不会忘了充电过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FUTABA-FF9和JR-DX7几年来一直都是用3S  Li-Po,充满电都是12V以上,从没发生什么异常。

刚刚充好的电池装控上显示电压12.5V  3S锂电

网友H:
引用 网友A:
[3S Li-Po充滿電為12.6V會燒的。

结果是我没有烧 而且用了好多年  误导

网友:
XG7看来正不咋地

网友:
控电推荐使用三洋爱乐普,稳定耐用,放很久都不会没电

网友:
引用 网友H:

结果是我没有烧 而且用了好多年  误导

你這叫做RP好。
就像開車不能闖紅燈一樣。你天天闖紅燈干了好多年都沒出車禍,並不代表闖紅燈是對的。

网友I(2012-01-13):
lz找到问题了吗??真凶 真是xg7?

网友:
引用 网友I:
lz找到问题了吗??真凶 真是xg7?

你这问题问得,不仔细看首页

网友:
哥们,你太疯狂了
锂电到11.1V都充了,放到10V,估计都不大能放出来电了~不失控都见鬼了~

即便是原厂的镍氢电池,低于10V一般也是要充电的,否则后面电压掉的飞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