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尾旋翼的角度问题!~~~~高手进!!!

楼主(2011-07-25):
每次插电的时候电调都会把锁尾舵机居中~~~~~~~~~

我想问的是~~~锁尾舵机居中之后,那两片尾旋翼折起来  上往下看。。。两片尾旋翼应该成多少度的角?

各位大大听明白我说的什么了吗?

就是大桨转起来,尾旋翼克服反扭力的角度应该多少比较好。

我觉得这点很重要,关乎飞机剧烈运动时 尾巴的表现~

很多人在剧烈3D的时候尾巴会甩尾,  第一点是大扭力动作的时候转速会下降,导致尾旋翼的反作用力不够才甩的尾。

还有就是尾旋翼的左右行程量,我个人觉得如果是正工角的话,飞机对尾时候,左边的行程量应该比右边的行程量大些!!

不知道你们看明白没。哈哈。。。。

高手踊跃发言!!!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  飞起来把陀螺打到 非锁定模式。。看尾巴往哪边跑。下来调拉杆

网友:
5度正攻角

网友:
低手进来学习一下:loveliness:

网友:
俺是低手来学习

网友:
多少度就不知道,反正插好电,它复位完成时,先把两片尾桨弄到成C型,它两片桨会自动平行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