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什么方法解决车端面时大拖板让刀?

楼主(2011-07-25):
我的西马特CJD250车床,车端面时大拖板会让刀,
是什么原因?有什么方法能锁定?

网友:
应该有个锁定螺丝
找找看

网友:
难道大托不能锁紧?

楼主:
从照片上看不出锁紧螺丝在哪里,明天再找找看

楼主:
不会就是右边那几颗平机螺丝吧

网友A:
挂上开合螺母也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挂上开合螺母也可以吧

开合螺母挂上不就走丝了吗?

网友B:
有时不是刚性的问题,而是车刀的选用出了错

背刀量出了错

等,有许多种错误引起的,但有可能,被误以为是刚性不足

也许上个图会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时不是刚性的问题,而是车刀的选用出了错

背刀量出了错

等,有许多种错误引起的,但有可能,被误以为是刚性不足

也许上个图会好一些

车刀选用产生的刚性问题的确有,但主要体现在小拖板扭动上。
我现在碰到的是大拖板受力向后移动的问题。
88年学校实习时我用过C630,记得大、中拖板都有锁紧开关的。
工作这么多年一直没再接触车床,偶然上论坛中毒了,收了台二手机玩玩重温一下,感觉家用车床有很多简化了。

网友:
右边三个其中一个是的

网友B:
大拖板向后移动,无非是丝杆的旷量变大,调整,消回差结构就行,但这个前后的行程,方向与加工方向一致,不会产生轴向让刀

小拖板的刚性确实是个难事

如加工量大,还是直接作个另时一体式刀架好,如加工量不大

可以把小拖板,旋到底,并锁住塞边螺栓。这样变量就小一些。

曾听高人指点,小车床的重量不足,于是除了小进刀量,小背刀量,没有其它办法
楼下的高手们也许有更好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拖板向后移动,无非是丝杆的旷量变大,调整,消回差结构就行,但这个前后的行程,方向与加工方向一致,不会产生轴向让刀

小拖板的刚性确实是个难事

如加工量大,还是直接作个另时一体式刀架好,如加工量不大 ...

因为明显看到大拖板的手轮会转动,所以肯定是轴向让刀了,不仅仅是回差问题。
我只是玩玩的,加工量不大,但基本上是削铁。
今天试着用4mm宽割刀切割φ37的A3钢,很难直进。后来改用论坛1位TX的视频来回扫的方式,花了近半小时,割到剩下5mm,刀头不够了。

网友:
试试这个

网友:
就是楼上圈的这个

楼主:
谢谢LS所有热心TX的指点,今天就去试试

网友:
高手云集,知点江山,激扬文字。立马药到病除。

楼主:
另请教:
1、车圆后用百分表测得径向跳动有0.03,怎么修正?
2、配了几个挂轮,内孔形状不对,昨天镶了内套,16mm内孔已车好,内孔里的4mm键槽用什么方法加工?我只有ZX7106钻铣和CJD250车床

网友C:
回复 楼主:

肯求楼主把cld250的挂轮型号说说

楼主:
引用 网友C:
肯求楼主把cld250的挂轮型号说说

楼主:
引用 网友C:
肯求楼主把cld250的挂轮型号说说

你要的是鲁南的CJ250,我这个是西马特的CJD250,挂轮是M1的

网友D(2012-02-01):
回复 楼主:
在车床上拉出来就可以啊,只是可能会时间长一点。我拉过10毫米的键槽,10多分钟吧

网友E:
拉出来 也可以 最简单的办法 就是 找 线切割 【按平方厘米收费】 感觉楼猪的刀 很烂 是成品刀 还是自己磨制的? 如是自己磨制的 下点功夫 学学 磨刀吧!!! 所谓 天下武功 无坚不破 唯快不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