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FG的遥控距离

楼主(2011-07-25):
想玩FPV, 然后现在在考虑  是用 35M的配2.4的图传呢?   还是用2.4配5.8的图传?

现在手上已经有2.4的柏通800mw。。 就是要选高频头的问题。。。

虚心求教。  望用过的兄弟给个推荐一下

楼主:
当然,如果要换2.4G接受的话, 那我的柏通800mw 就便宜出给坛上的兄弟

网友:
上 72M吧,远~

2.4高频头跟我换,我俩12FG,都是72的

网友A:
2.4g的遥控也可以10公里以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2.4g的遥控也可以10公里以上的
 要那么远干嘛。。。。

楼主:
3公里之内

3公里只能是不是2.4的就足够了。。

楼主:
毕竟2.4的抗干扰能力是毋庸置疑的

网友:
要注意   2.4G穿透力很低   我个人做过实验的   飞低了小心失控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

网友:
433才是fpv的选择

网友:
2.4G属于短波传输,传播穿透能力不如72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