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EC

楼主(2011-07-25):
请问各位,好盈的UBEC装在50油机上面没问题吧。好盈的东西我觉得还行,大家认为呢?

网友A:
我试过用好盈3A的UBEC同时带四个3003,用示波器看电压,电压掉的提厉害,,感觉有点吃力,不过接收机还能正常工作,建议楼主用大点的UBEC

楼主:
现在有8A的,应该会好很多

网友B:
50油机,建议至少5A以上,3A的就别想了,

网友C:
 我用亚托的 不错 ~

网友D:
3-4A是给450 500用的。。。

网友:
好赢的干扰大吗

网友E:
我也用亚托的。。。

网友F:
听说7020不错,刚搞了,还没试,说明书有25A,100%动力充沛,当然要电池跟得上哦。

网友B:
我都是用的自已做的 8A的BEC,

网友G:
直接插接收的话掉的多吗

网友H:
我用亚托的

网友:
电压掉的多还是少,主要是看BEC的做工和最大电流值,一般要选大点的,我一般至少要有30%的富余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