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见过最精致的连杆(更新反牙特写)

楼主(2011-07-25):
太精致了,真是好东西(正反牙连杆)。

摄影技术不行,只能拍到这样了

摄影技术不行,只能拍到这样了

网友:
的确不错,希望有250级别的。

网友:
一直不知道正反牙连杆的好处和作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调双桨超爽

网友:
回复 网友A:

  平常的连杆多是同方向的螺纹连杆!  正反牙连杆在调试螺距时不需要反复拆卸球头扣! 保护了球头扣! 二来可以无级调整连杆两端球头扣的距离! 调整双桨比较精确!

网友B:
我的是飞越的,和LZ不同的是中间凿了个洞,比LZ的轻

网友:
这个连杆可以不取下球头扣直接调节的吧,好东西!哪买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哪里买的,能PM我地址码,多谢

楼主:
目前买不到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飞越的,和LZ不同的是中间凿了个洞,比LZ的轻

这是500连杆,连螺纹都是一次高精度CNC出来的保证每条连杆螺纹一致性。缺点就是成本高售价一般用户接受不了。

网友C:
   FY 戳洞的是450连杆! 500用的压扎工艺 ! LZ给的这种是借用车用的正反牙连杆! 工艺不哦!价格不低!

网友:
我的450上全用的飞越的正反牙连杆。

网友:
我对那个小扳手感兴趣,哪里有售?

网友:
希望告知购买连接。。。

网友:
好东西,已经采购在路上

网友:
哪里有卖?

网友:
全部自己搞定正反牙拉杆的飘过

网友:
那里有买 价格如何    多句嘴,这东西完全没必要用CNC加工,一来价格太高,而切并不能够提升加工精度,应该是冷轧后直接搓丝机加工螺纹。  楼主又被卖家忽悠了。

网友:
原理和车用连杆无异,不过重量应该轻不少

网友:
回复 网友D:

GARUDAO...你懂得。。

网友:
这中间部分会不会容易变形或折断?我的连杆都弯过好几次了,有点担心。

网友:
500以上去的吗?

网友:
果然“与众不同”!

网友E:
都只看到了優點,沒看到正反牙螺紋的缺點。
的確不需要拆卸毬頭就可以調整連杆長度, 但是問題也出現了,
機體的震動可以導致連杆長度的變化(傳統連杆是不會發生的),正反牙螺紋需要經常進行調整, 對毬頭扣的要求也大幅度提高。

网友:
看来楼上是同行   小优点很容易被大缺点盖过,因为很多人都不是学机械的,很多常识都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E:
都只看到了優點,沒看到正反牙螺紋的缺點。
的確不需要拆卸毬頭就可以調整連杆長度, 但是問題也出現了,
機體的震動可以導致連杆長度的變化(傳統連杆是不會發生的),正反牙螺紋需要經常進行調整, 對毬頭扣的要 ...

网友F:
所以,正反牙的精度就要求高了!

如果是搓丝,是量产的概念,但牙纹精度不易达到,(牙峰有烂牙等现象)
照片上有条件可以微距拍摄看看,牙峰非常好!
这种牙,只有机加工出来!

还有就是牙外径,要与球头口紧配(基本上用手拧不动),以保证上下拉动时,减少攒动造成的矿量。

牙距,讲究点的话,最好用小牙距(虽然正反牙在此某种意义上已经失去牙距的意义了,但真的不讲究了么!!)

还有,请问FY,FN等是用什么材料制作连杆的??!!
你可以说,连杆需要这么好的材料么?呵呵,不好意思,见谅,你不在讨论之列!
相信楼主的连杆是为了适应大众需求,所以使用常规球头口!
真正懂得模型飞机的人,球头和球头口都会定期更换的,至于为什么,你懂得!

网友:
楼上高手

网友:
球头扣连杆吃得很紧,转动时球头扣都从球头上扭下来了。这个问题有人遇到吗?

网友:
正反呀最大好处还是能无极调。

网友:
搜拉杆,一大堆,不过要看好尺寸,车用的绝大部分都是比较粗的M3,这些多是车用的,重量上有些吃亏,

网友:
回复 网友C:

多谢:loveliness:

网友:
引用 网友E:
都只看到了優點,沒看到正反牙螺紋的缺點。
的確不需要拆卸毬頭就可以調整連杆長度, 但是問題也出現了,
機體的震動可以導致連杆長度的變化(傳統連杆是不會發生的),正反牙螺紋需要經常進行調整, 對毬頭扣的要 ...

不会的,只要塑胶球头扣与栏杆之间的牙纹没有转动,就不会改变长度了。而正反牙拉杆只是一边的牙纹反向,不会因为这样就导致容易松脱转动的。车模上大多用正反牙拉杆,也会有很大的震动和冲击,从没有发生过拉杆移位。
如果还是不放心,打一些螺丝胶就死死的了。而由于拉杆上有地方可以用工具夹,不用担心太紧拆不动。

网友G:
引用 网友E:
都只看到了優點,沒看到正反牙螺紋的缺點。
的確不需要拆卸毬頭就可以調整連杆長度, 但是問題也出現了,
機體的震動可以導致連杆長度的變化(傳統連杆是不會發生的),正反牙螺紋需要經常進行調整, 對毬頭扣的要 ...

你测试过吗? 实际我用这种连杆并没有遇到连杆长度变化, 也没有听到过任何这方面的报告, 就我所知KASAMA官方就有这样的升级件

螺牙的螺距是很小的, 用扳手拧动时是省力的, 拉动它是废力的, 就算你用力去拉球头扣和连杆, 只会把球头扣拉断, 而不会把连杆退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FY 戳洞的是450连杆! 500用的压扎工艺 ! LZ给的这种是借用车用的正反牙连杆! 工艺不哦!价格不低!

你比较早买的吧, 后来的都是戳洞, 500的也是, 我买的一套两根结果有一根两边都是反牙, 我这个晕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果是搓丝,是量产的概念,但牙纹精度不易达到,(牙峰有烂牙等现象)
照片上有条件可以微距拍摄看看,牙峰非常好!
这种牙,只有机加工出来!

还有就是牙外径,要与球头口紧配(基本上用手拧不动),以保证上 ...

解释的还不错,不过球头扣上貌似没螺纹,以自攻螺丝的形式拧上去的连杆和球头扣之间和来框量(而且塑料也有自收性)
看上去很漂亮的螺纹都是CNC加工出来的?这什么理论 物品材料的选用和加工首先是要考虑经济精度
过去没有数控加工中心的企业我看生产出来的产品也很漂亮,难道现在人们的技术都退步了,没有CNC就什么都生产不出来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G:

你测试过吗? 实际我用这种连杆并没有遇到连杆长度变化, 也没有听到过任何这方面的报告, 就我所知KASAMA官方就有这样的升级件

螺牙的螺距是很小的, 用扳手拧动时是省力的, 拉动它是废力的, 就算你用力去拉球头 ...

KASAMA 原裝的就是這種連杆。 我沒有測試過,我只是根據該連杆的物理結構做出假設而已,毬頭扣以連杆為軸轉動時我所說的連杆長度變化是可能發生的,至於發生的概率是多少則需要嚴謹的測試。
KASAMA的空機價格最貴的是1300多美金,該帖描述的連杆,毬頭扣是否可以和KASAMA的品質媲美那是後話。

网友:
回复 网友E:

任何可能都有,为了方便确实有可能像你所说的那样,高频震动,会让螺纹松动。不过用什么连杆定期检查才是关键。

网友:
那里够买呢

网友:
8错8错~

网友:
引用 网友E:

KASAMA 原裝的就是這種連杆。 我沒有測試過,我只是根據該連杆的物理結構做出假設而已,毬頭扣以連杆為軸轉動時我所說的連杆長度變化是可能發生的,至於發生的概率是多少則需要嚴謹的測試。
KASAMA的空機價格最貴 ...

任何螺丝被退出来的可能都是有的, 但我想你知道, 拧到塑料件里的螺丝都不需要上螺丝胶

你没有测试过我想很多人已经测试过了, 包括我

我不明白这跟球头扣的质量有什么关系, 你不用正反牙连杆的时候用的不是一模一样的球头扣么, 至于连杆, 一根钢丝而已, 别把它想得多神, 谁空中飞断过连杆?

楼主:
正牙的话,普通的搓丝机没问题。但反牙基本没有现成的搓丝板,需要定做,而且品质也不能保证。
晚上我拍正反牙的微距给各位瞧瞧,那是相当的漂亮。

网友:
此连杆是温州GARUDA的测试品,温州部分直机模友人手一套。现在还在测试阶段如发现有质量或安全问题绝对不会上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