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入FF9发现有电动和油动之分

楼主(2011-07-25):
用低级控N年了,想入个好点的控,飞了N年固定翼,油动电动都飞过,就是没有发现遥控器有油电之区别。请用过的高手或者知道的高手解释一下谢谢!抱着猜想心理的就免回答了谢谢!

网友:
只听过固定翼和直升机版本

网友A:
油动比电动多一块接收机电池。
油动接收机需要有电池供电,电动接收机从动力电池取电。

网友:
了解一下什么接收机合适你用就OK了,发射机功能都一样~卖家配的接收机不一样价格也不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油动比电动多一块接收机电池。
油动接收机需要有电池供电,电动接收机从动力电池取电。

不一定,大型電動機也需要用接受電池供電,因爲ESC沒有BEC輸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一定,大型電動機也需要用接受電池供電,因爲ESC沒有BEC輸出。

但卖电动版设备的,是不会给你配接收电池的。
我看这两种版本就是这点差别,至于接收功能上还有什么不同,我不知道。我的是油动配置的,但是手册里也有电动机的描述,看不出接收功能上有什么不同。从工厂角度讲似乎也没必要生产两种设备,配不同的配件倒是有可能。我觉得如果楼主油电都玩,就买油动的就行。

楼主:
看来是商家抄作的了,我也觉得遥控器没有油电之分,只是看到网上卖有两种FF9油和电的区别。楼下继续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