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全装完,来看看X450的大图吧,折腾了两天KK跟接收终于装上了。

楼主(2011-07-25):
内容如下:

焊的电调连接板。电调线全部剪短了。

焊的电调连接板。电调线全部剪短了。

马达部分。马达下边的自锁螺母已经滑丝了,不晓得灌点502是否可以固定的住。

马达部分。马达下边的自锁螺母已经滑丝了,不晓得灌点502是否可以固定的住。

螺丝长了不少

螺丝长了不少

脚架碳板上少个螺母。。。

脚架碳板上少个螺母。。。

电池固定板。。。

电池固定板。。。

电调用3M粘的。。。

电调用3M粘的。。。

电调线剪短了后焊接在电源板上。

电调线剪短了后焊接在电源板上。

这两个东西不知道怎么安装了。

这两个东西不知道怎么安装了。

KK5.5

KK5.5

网友:
装得不错。。。。祝首飞成功
注意这种电机座,飞机上天下来要从新再检查一次
电机座会变位的
留意一下

网友:
弄得我手也痒痒了,想整一个

网友:
 ,百毒不侵

网友:
这款机架是很杯具的一款,圆管固定不稳,控板无处可装。

网友:
电机是朗宇980KV,2212

网友:
 看到 的图全是红XX

网友:
woyeshi我也是哎

网友:
照片看不到!!!

楼主:
图补传了下,多谢捧场。

网友:
KK板用铜柱安装在电调板上面 就是你安装电池版的那种。

楼主:
回复 网友A:

跑遍全城买不到铜柱,只买到一样的螺丝。用圆珠笔笔芯管套的。三个板都是对角固定,螺丝不够长,木有办法。。。

网友:
你的电机线怎么那么长,

楼主:
回复 网友B:

额,电机线长有错么。
新西达的电机线要短一点,这个黑电机线本来就是这么长的。

网友:
焊工不错啊。。哈

网友:
LZ只有1块电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