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条O求桨(云南)

楼主(2011-07-26):
买了条QJ仿小松O求一个3叶铜桨的型号  网上有很多 70 67 68直径的桨 螺距也有1.6  1.4 的 我在云南,海拔1800左右 用什么桨效率比较好呢?

网友:
用6717/3叶桨好!

引用 楼主:
买了条QJ仿小松O求一个3叶铜桨的型号  网上有很多 70 67 68直径的桨 螺距也有1.6  1.4 的 我在云南,海拔1800左右 用什么桨效率比较好呢?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我用的67173叶浆效果不好,起滑很慢,速度上不去啊

网友:
我用的是已经自己修改,调试过才出的CNC桨。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67173叶浆效果不好,起滑很慢,速度上不去啊

楼主:
在什么地方买的CNC 给个链接看看嘛~~~

网友:
我建议470浆

或者两叶英国浆

网友:
额,,仿小松就用570 双叶桨吧

网友:
我建议你还是一次到位买美国的三叶浆吧,不要走弯路了。6717还不如二叶浆!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4934668892   这是6717三叶浆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593348734   二叶浆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2539250878